[手持表] 三位半ICL7106万用表通过TL431改造基准电压提升稳定度

楼主(2020-11-13):
手上的炮灰表,牛屎7106的,改了采样率的电阻,现在用着比较顺手,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电压变化严重影响了测试精度,满电和提示低电量的时候电压能差一倍,12v电压能测到20v。简单的拆了两个电阻焊进去一个431稳压,控制极跟正极焊一起输出2.5v,原带可调电阻102没变,调到合适的位置。现在用维修电源测试供电:降到6v左右低压报警和9v状态差距0.02v左右。已经能满足使用了。有喜欢的可以一起沟通,我也是临时拆了一个坏开关电源主板上的431来测试的,未来打算用1.2v的电压基准改。

低压状态:

满电9v供电状态: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7106内部基准性能虽然一般,但是基本够用,不至于说电池电压低了就有那么大的漂移
正常情况7106内部基准温漂是80ppm,TL431如果是正品稍微优于内部基准
至于换1.2V基准也不是不行,LM385,ICL8069,AD589这些都可以用。

网友B:
我用的LM3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7106内部基准性能虽然一般,但是基本够用,不至于说电池电压低了就有那么 ...

原来的电路是电阻分压提供的基准电压,没有稳压元件,这个电压跟着电池电压变化。我曾经无意用没电的表测了快报废的锂电,2v测成满电,我差点当好电池永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LM385

嗯嗯 358有1.2的还有258,我考虑要不要为了省电上个1117试试,反正是电阻分压,大不了分压电阻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7106内部基准性能虽然一般,但是基本够用,不至于说电池电压低了就有那么 ...

我又找了一个没改的表测了一下9505的好像电池电压影响不大,好像以前用的一个胜利的表890c+,硬心ic有这样的问题。导致我认为所有7106都有这毛病呢……谢谢提醒。我还是打磨电阻提升精度吧。谢谢

网友:
误差这么大是表坏了吧

网友C:
改造不配电路图,差评!

网友(2022-12-22):
引用 网友C:
改造不配电路图,差评!

他这就一标题,帮不了初学者,老手也不见得喜欢。如不补充相关内容,实属差评+1票。

网友:
电压偏差这么大,绝对是电路坏了。

网友:
别的不说,就这大屏幕,显示的效果确实不错的

网友:
TL431对付三位半绰绰有余!!!

网友:
是应该用高精度稳压源做基准。

网友(2023-07-16):
学习了,能对万用 表改造。

网友(2024-01-09):
想进来学习一下,发现什么教程都没有,对小白不友好啊

网友(2024-08-01):
你是用431做一个基准电压100MV,替换原本电阻分压的电路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7106内部基准性能虽然一般,但是基本够用,不至于说电池电压低了就有那么 ...

大佬,请教下:AD589能直接替换icl806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