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I曲线测试仪TR210,有兴趣的来/

楼主(2020-11-13):
最近发现某手上面的vi曲线测试仪很火,然后发现跟TR210长得很像。众里寻他千百度,果然找到了一份        说明书,哈哈
      后来花了重金买了份原理图研究,擦/////有单片机?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交流一下。成功以后见者有份。出邮费送PCB和程序。

网友A:
做过一个简易版的,原理很简单,就一个信号源,一个采样电阻。不知道您想做到什么程度?电脑带存储数据库的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B:
有单片机不怕,论坛高手多。大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不怕,论坛高手多。大婶多。

不怕高手多,最怕不出手。白嫖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个简易版的,原理很简单,就一个信号源,一个采样电阻。不知道您想做到什么程度?电脑带存储数据库的 ...

想打算弄个一体机,方便。不用出门挂个示波器

网友C:
那个单片机控制切换不同频率的,其实搞一个多段开关就可以解决,或者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单片机控制切换不同频率的,其实搞一个多段开关就可以解决,或者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

加QQ研究一下?185110789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QQ研究一下?185110789

主要有几个参数可调,一个是频率(信号频率),一个是内阻(测试时串入测试回路的电阻,由MCU切换),另一个就是信号幅值了(信号激励源的VPP)

网友:
不扫下盲?不知道何物

网友(2021-02-17):
信号频率可用单片机IO口做个信号发生器,频率可调,信号幅度通过单片机改变调节运放增益,内阻也用单片机进行外切换就应没问题

网友(2021-04-19):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  想买

网友D:
  这个locyz做的测试仪

网友D:
比你这个VI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你这个VI强太多了.

这是啥高级东东?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ocyz做的测试仪

能否赐我研究研究

网友:
坐等结果,加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