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替换,求助

楼主(2020-11-13):
测试过,单片机有输出,10个管好像全炸了,有输出,但不导通,用于方控的,导通接地,想找零件替换,但不知道哪个能行,单片机输出3v或者5v,大神指点,谢了,本来想用2n7000。。没贴片的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你在说天书?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忘记上图了。。。

网友A:
J3Y就是S8050 很常见的三极管  再说这十个管子一起烧坏的可能性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3Y就是S8050 很常见的三极管  再说这十个管子一起烧坏的可能性很小吧

估计接错线了,貌似团灭,只有一个能导通

网友:
如果所有三脚元件真的都是坏了的话,那么,其它2个IC大概率也是都坏了。这板就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