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看上一款所谓的胆机耳放,官方的拆机图大家觉得咋样

楼主(2020-11-13):
某宝上看上了一款超级便宜的胆机耳放,想买来折腾一下,他有老款和新款的拆机图片,本人电路小白,希望懂行的大佬们,观摩一下老款和新款电路,老款比新款便宜20块钱,总价都是一百左右的便宜货,感觉官方敢把拆机图放出来还是挺自信的,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智商检测货?

网友A:
初步判断是47耳放,电子管起装饰作用

网友B:
有没有背面的图?看看走线确定下电子管是不是只是当灯泡用的

网友C:
手机自带的hifi感觉就很好了,带个东西挺累赘的。

网友D:
电子管做一级缓冲,增益估计是负的。

但是电子管的电源是开关型的,必然引入高频噪音。

网友E:
伪胆机以前坛子里已经曝光过几次了

网友F:
这玩意多半是换汤不换药

同时现在的耳机多数的电脑手机都有足够的输出功率,中间加一个耳放没什么必要,除非想要折腾

再加一个,就算坛友给了他们的意见,你相信谁的判断?10个坛友非常有可能给出20个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在某别的论坛简直百花齐放,堪称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是47耳放,电子管起装饰作用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个47耳放这个东西,网上一搜好多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背面的图?看看走线确定下电子管是不是只是当灯泡用的

背面我找商家要一下,实在不行买来拆开看看,反正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自带的hifi感觉就很好了,带个东西挺累赘的。

确实的,打算买一个LG的洋垃圾来听一听,不过看到这个便宜,外观唬人,就蠢蠢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做一级缓冲,增益估计是负的。

但是电子管的电源是开关型的,必然引入高频噪音。 ...

确实,我看到好多人都说这玩意儿底噪挺大的,听前面大佬说疑似47耳放的电路,那么关于47耳放有什么有缺点呢,没有电子管的47耳放是不是就算比较低端正式的耳放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伪胆机以前坛子里已经曝光过几次了

是的,看到过坛子里关于这种类型的曝光,不过这个玩意儿有个好处是里面四颗N5532的IC运放有两颗是可以拔插的,这就提高了可玩性,我想,即使是打着胆机幌子来忽悠小白,但是买个47耳放+一个铝合金壳子100多也亏不到哪里去,就跃跃欲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多半是换汤不换药

同时现在的耳机多数的电脑手机都有足够的输出功率,中间加一个耳放没什么必要,除 ...

个人觉得,耳放还是必要的,就是想折腾下电子元件的乐趣.. 耳放的运放单元对声音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吧,我想把里面5532换了,整两颗MUSES8920的运放进去试试效果.

网友:
我前年买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也是一两百块钱电子管的前级小功放。

实际使用了感觉没有效果,好在买的有运费险,退货了

等以后有钱有闲了弄一个差不多的胆机玩玩好了

网友:
便宜货换什么分别不大了,本身电路设计就不发烧了

楼主:
恩,关于低端胆机耳放的问题,有两个帖子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外网有个一腔伦敦音的老外拆了一个,还画了电路图,我把它搬到网内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不知道他最后到底说了啥B站链接

网友:
我觉得不带DSP的都没太大作用。加个这音质没啥实质性的改变。、

网友(2022-05-05):
一颗tpa6120超越它这复杂的一套

网友:
总的来说,老款用料更实在些 ,但用了这么多块运放,电子是用来装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是47耳放,电子管起装饰作用

堆料而已
这样看上去就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