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生命源头探测器,ClearBlue CB9A测试笔

楼主(2020-11-13):
现在老二都快两周了,前些时候把家里曾经买的一个验孕棒给翻出来了,然后被老二拆开了
这是一个使用电池的家伙,买的时候好几十一个,也是一次性的
被老二拆了后,放嘴巴里面咬(老二现在就爱咬东西),然后液晶屏上就有了显示,也看不懂

现在拆了吧
上图,简单拍了几个图,也看不懂里面的结构也不懂是靠什么原理测试的,据说能够显示怀孕多少天

1 外观1

2 外观2

3 外观3

4 卡扣的,不过结合挺紧密的,用力拆开
最前面是一个吸取尿样的探头,材质不明确,但用水一沾发现吸水性能特别的强

5 里面的主要元件拆下后就是这样的东西,一个小液晶屏幕

6 吸水探头拆下后在背面还有两个小条,小条上也分别带有一小块海绵样的条条,在另一面是两个电极接触着那个大的吸水板

7 两个小塑料片片拆下

8 还有一个小的海绵片片,不知道都是做什么用的。不是专门搞这个的,我也就没去查阅资料

9 翻过电路板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0 那个圆圆的好像是个什么药片,卡在两个电极上面,同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1 杨州三把刀继续拆解

12 杨州三把刀拆掉塑料铆钉

13 拆开后里面一堆一堆的小贴片,只有个手机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14 简单放大一下,四个元件包围着一个大家伙,难道是相机?

15 还有两个黑色的小片片,同样更是不知道什么材质与功能

16 两个小黑片片

17 两个钮扣电池供电

18 内脏全家福

最后,除去两个电池留下,其他原样装回,进垃圾筒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次性的,最开始被老二咬了后发现屏幕上面有显示内容,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这次拆解及往上面滴水后,显示屏不再显示内容
由于不是搞这行的,并且也只是个简单拆解过程,就没去网上检索相关内容。

本帖完成,感谢您的浏览,您的评论就是对本人最大的支持。
年底了,祝大家都能够完美的完成今年的工作

网友A:
好像是通过电阻率检测成分。

网友B:
老二咬坏它是不想让你们再生老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通过电阻率检测成分。

还真是不懂这些,那个显示红线的那种可以理解是尿样中的hcg含量让检测试剂变色,但这个电子的不明白,难道是把红线用光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二咬坏它是不想让你们再生老三

不是老二翻出来的,是她妈妈收拾东西翻出来,然后被老二看见了,非要拆开盒子玩(我家老二丫头看见盒子就要拆开),拆开后就把里面的塑料包装咬开了

不要老三了,老大老二做伴就够了

网友C:
大概是图像传感器检测红线位置吧,不懂,猜的

网友D:
这种一次性有点浪费,应该做成采样头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图像传感器检测红线位置吧,不懂,猜的

这玩意是真不懂,我现在也取不到怀孕的尿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次性有点浪费,应该做成采样头可以换的

我家那会儿是排卵试纸买一堆,验孕妇试纸买一堆,都是药店里面买的一块钱一根的那个,后来那个验出来就直接去医院检查的,就没用这东西。
这东西确实贵很多,刚看狗东上五十多块钱一个,一次性的真的成本很高呢。不过据说这个比那个显示两道 红线的要灵敏很多,能比那个提前几天检测出来,对于那些想怀但不容易怀的,能提前知道的话估计也不在乎一根棒五十块钱了吧,反正我家那会儿知道怀孕都都很高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家那会儿是排卵试纸买一堆,验孕妇试纸买一堆,都是药店里面买的一块钱一根的那个,后来那个验出来就直 ...

我给老婆买了三根,结果第一根就检测出来了,剩了两根没用

网友E:
你说像相机那个写个d5,估计是个光敏二极管,对什么光敏就不知道了。配合上面你说的那个黑片,原理可以猜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家那会儿是排卵试纸买一堆,验孕妇试纸买一堆,都是药店里面买的一块钱一根的那个,后来那个验出来就直 ...

现在估计升到2块钱一条了,白底绿字的 是验孕的,红字的 是验排卵期的。取样品也有不同要求,验孕要用晨尿,测排卵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不懂这些,那个显示红线的那种可以理解是尿样中的hcg含量让检测试剂变色,但这个电子的不明白,难 ...

除了变色还能是啥,这个就是能定量分析变色到什么程度,推算大概怀孕多少周
但是不是很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金胶体法的变色也不是完全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估计升到2块钱一条了,白底绿字的 是验孕的,红字的 是验排卵期的。取样品也有不同要求,有个要晨尿 ...

大概7毛一条,批发的话~哈哈哈

网友G:
我朋友就是做这种电子验孕棒的,曾经好一段时间就在优化程序降低待机功耗,毕竟这个东西靠一块电池要一直休眠,休眠好久好久,然后被人拿出来用一下,丢了。我也曾经提出这个东西做成一次性的是浪费资源,但客户提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具体原理朋友没跟我细聊,因为这不是他改进的重点,看图猜测是对比两条试纸上的颜色深浅来判定是否怀孕。一般的测试卡显示怀孕是两条色带,在这个电子式的里给做成两条试纸的形式,靠那个光电池来检测。金属条和海绵条形成一个电子回路,如果海绵条(测试笔头部)被浸泡入尿液中,金属触点两端产生导电激活整个电路,电路开始计时,同时海绵条给试纸提供一个稳定的初始爬条位置,尿液开始沿着试纸一点点爬动,最终浸润整根试纸,此时电路计时结束,通过那四个led分别照射两个试纸条,反射光携带了试纸的显色信息,被光电池读取,结果显示在液晶上。至于那片药片,可能是吸水用的,防止尿液沾染到电路上造成失效。

网友H:
验孕棒来的啊,都给你标题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朋友就是做这种电子验孕棒的,曾经好一段时间就在优化程序降低待机功耗,毕竟这个东西靠一块电池要一直休 ...

感觉就是您讲的这种原理,毕竟这里面没有直接找到什么提取成分的元件,最方便的就是光谱分析了。

感谢您的讲解,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验孕棒来的啊,都给你标题忽悠了

啊,对呀,生命源头啊,标题嘛,是吧

感谢您的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老婆买了三根,结果第一根就检测出来了,剩了两根没用

可不,其实这东西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测一下,一旦确定了就赶紧去医院了,跑下面的手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像相机那个写个d5,估计是个光敏二极管,对什么光敏就不知道了。配合上面你说的那个黑片,原 ...

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楼下有老大有精彩的大篇幅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