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urpeer AV4万用表电池接反烧坏维修记

楼主(2020-11-14):
原来跟风买的这这块表,前几天用的时候发现电池没有电了,电池充满电以后装机开机(脑子恍惚了一下),接下来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我赶紧关机,连忙打开电池仓一看是电池极性装反了(我在电池仓专门用记号笔标记了正负极),按照正确极性装好开机,听到滴的一声就没有动静了,不好表烧坏了,打开机壳发现板子上的HT7133烧坏,由于对这块表不了解,就赶忙在网络上搜素资料,发现咱们论坛的资料挺多的,再认真查阅后我在论坛发了求助帖,得到几位朋友的指点,于是在淘宝上买了HT7133,到手更换后万用表又复活了!!最后在电池的正极加了保护二极管!这块表用着还是不错的!图片晚上拍的效果不好!!

网友:
双牛屎战斗群,强!

网友:
PCB上票元件参数,值得表扬

网友:
不错哦。精度可以的。

网友:
双大脑,好牛

网友:
FLUKE 15B试过通 30V 进入电池供电都不会烧毁

网友:
小白吗,9V电池也能装反

网友:
一个牛屎,两个牛屎,一个精震,两个精震。

网友:
直接改个桥堆进去  随便接

网友A:
这块表还是不错的,手头有福禄克15B+和优利得UT56四位半,可在测量频率时,优利得只能测20K,福禄克没有此功能,而SURPEER这块表,可轻松测得晶振4.19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表还是不错的,手头有福禄克15B+和优利得UT56四位半,可在测量频率时,优利得只能测20K,福禄克没有此 ...

晶振怎么测量?

网友:
正常工作时在线测量,不是单独测这个元件。

网友:
居然是牛屎

网友(2022-04-28):
我的胜利890D也是这样坏了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Surpeer AV4

这个表是几位半,三位半吗?

最大显示是多少

电池是几节几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urpeer AV4

这个表是几位半,三位半吗?

四位半,19999,电池是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位半,19999,电池是9v的

感谢支持和反馈,收到。

网友:
电源芯片容易坏,也是一种保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