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E宽温级主控 msata固态

楼主(2020-11-14):
识货的人看用料用工就知好坏了,2246EN E宽温级主控,45-85度,这个季节实际上摸上去只是温热。至于颗粒,大佬们不用多说就晓得了,有一点要知道,单颗是16die数,四颗共有多少die?2246en 主控最大支持是多少die数?大佬们一看便知,开卡方面本人汉化的R0823A版工具开不了,P,Q版工具均开不了。只有N版工具可以开,18年的N1114H,是N版里的最新固件了。将本人汉化的R0823A主程序放到N版工具目录中,可以正开卡,刷RDT正常测试,设纠错2位,RDT失败不通过,设为3bits顺利通过。体质还是相当不错的。板子上有颗独立的电源管理芯片 ,至于某些人说钽电容管看不管用,没什么用处,只是心理安慰。那只能说用过才知道什么叫掉电保护。打个比方,平时正常开机使用电脑中,突然断电或拔民电源,再次开机会过行扫描磁盘错误的,久之下去伤颗粒,也易造成坏块的机率,分区表也会易损坏。自从做了这盘装机画画本里,试了不下十次突然断电再开机,并且是没装还原精灵保护分区表I/O损坏的情况下,一次都没出现过启动系统会出现扫描磁盘扇区错误的情况出现,文件数据完好。并且两次 在通电开机中突然拔电源插头,等了五分钟和十分钟,等放电完毕。再插上电源开机,依旧没有出现进入系统前扫描磁盘错误的界面。别在在画画本三防电脑的主板上,也发现了一样的黑色钽电容,大约也有近20颗左右,分布在硬盘msata口处,BIOS芯片处,电源插头处。这回下了老本做了一块。之前发过一张这个msata板子的图,某宝上只看到一家有是ESLC的原厂盘。这图片相信之前看过的人还记得吧!目前己开启加密开机,非BIOS密码那种开机。老版5.0还原精装不上在此,至现在仍没搞清原因。重新找了5.6原版加密光盘镜像ISO,加载虚拟光盘出来才能安装,并且DOS下安装读取也能通过了,正常还原并保护分防区表I/O损坏。划了4GB多内存容量出来做为RAMDISK来用,临时缓存文件,下载的绿色软件,等其它文件,决福至心灵了了再往实体盘没保护的分区上复制,以进一步减和对实体盘颗粒的频繁读写操作。好像颗电源的管理芯片还是大厂老外品牌的。毕竟画画本是用来画画用的,文件数据还是用此盘好些,可惜这板子没有黑色的,个人喜好黑色的油光发亮的,印像中感觉电气性能好于绿板子,蓝板子。之前的老盘也是黑色的msata2246EN常温级主控,非工业级的。也是SLC颗粒,东芝的,64GB总容量,用了十多年了一点新增都没有,良好状态。现在换焉了暂时还不晓得做什么用。另外说一下,开 启了硬件加密启动能功后,过了BIOS输入的是单独的AES加密方式的启动密码。如果不在本机BIOS里取消,直接关机拔电源。拆下来的盘通过任何转接卡连USB都将无法重新开卡,空盘一个,无法格式化和分区。开卡工具可以识别设备,量是开卡就报错。解决方法是无法恢复数据性的使用开卡,个人想过拆下颗粒上清空架再焊回去有可能能识同设备正常开卡的,至于短接ROM,想都虽想,没用。进了ROM模式仍然开不了卡,刷不了固件。就是不知这AES加必存储在哪里,是颗粒上面,还是主空内部单独的区域。板子上是没有SPI 8脚ROM芯片的。至于这个碟颗16die数为何旧版N版固件能开成功排挡 于仍不明了。一切只是睚己使用才接触这方面技术,完事了,工具都会扔袋子里坟起来,扔柜子里吃灰不再碰这方面的吹硬件技术了。凭着在直到盘出问题硬件上坏掉的情况下。不以买卖盈利为目的,不为个人疯狂爱好技术做盘卖钱,或专卖买钱接触DIY技术。还是回归老业余须好,网页设计和画画为主...不求极限速度,适合自己的就好。有用宽带的速度要想超过SSD速度,估计要很多年以后才有万兆宽带。目前来说,普通家用SATA无全够用了,不要发烧一样游戏一辈子,只能当做爱好..

网友A:
像建兴和浦科特后期的盘

网友:
从头到尾看完的都是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建兴和浦科特后期的盘

你眼里除了这二流台系牌子外,还有别的没?错,完全猜错,大佬们一看便知,说明你并不太懂

网友B:
SATA口的速度也算是够用了,SLC,32G的价格也算可以,128G的多好,64还是有点小了,我打赌,你还得做一个M2接口的2246,现在的新笔记本没有MSATA呀
不过真不知道是你汉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口的速度也算是够用了,SLC,32G的价格也算可以,128G的多好,64还是有点小了,我打赌,你还得做一个M2 ...

64GB的slc是换下来的老盘,这个是128GB的,实开容量119,原始坏块96,RDT后无新增。本来想上eslc的,但贵啊!16die的颗粒己经很厚了,我的是画画本,不是笔记本,三防平板。那个高程度高质量的R8023A汉化版,确实是我汉化的,际续用了一星时间。连状态提示代码都部份汉化了..如测试缓存时不在rom模式下,会提示你,拔下板子,短接再连上。到这种程度的汉化,没什么好搞的了。开卡版本众多,替换下主程序,就可以用上中文版了..

网友C:
淘宝有卖的。不知品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的。不知品质如何。

别拿某宝上和自己做的相提,,原板子钽电容不齐的,是颗自己换

网友D:
SLC颗粒,ECC=2居然过不去,体质算好,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SLC颗粒,ECC=2居然过不去,体质算好,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slc的ecc范围是1-4为严格..

网友E:
我曾经闲得蛋疼把一块上面的所有小容量电容抖换成100uf的钽电容,一上电直接over。经查是电容太大,充电瞬间pcb内部走线居然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闲得蛋疼把一块上面的所有小容量电容抖换成100uf的钽电容,一上电直接over。经查是电容太大,充电瞬 ...

稳压模块没换怪自己.不小意板载电压值。计算好所以更换过的容量值。不是越大越好,看板载能力...现在本人可以收起工具吃灰,暂时不捣鼓这方面技术了。盘做好了,就正常自己用,稳定无毛病,老折腾它干什么。换下来的盘slc,用了十年多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闲得蛋疼把一块上面的所有小容量电容抖换成100uf的钽电容,一上电直接over。经查是电容太大,充电瞬 ...

DC-DC峰值电流超标了,烧DC芯片不是常规操作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slc的ecc范围是1-4为严格..

我记得我之前不知道哪个开卡设过0,还通过了

不过 有一说一,颗粒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之前不知道哪个开卡设过0,还通过了

不过 有一说一,颗粒确实不错 ...

原厂新颗粒初始块数在200内都正常,何况DIY的旧颗粒,并不是所有的DIY卖的都是品质差的,看你运气了。见过日本原产,原始坏块只有20多的东芝颗粒吗?极好的宽温级不是SLC,RDT这个属技术性的设置,设0不代表就没原始坏块了,看其开卡参数设置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峰值电流超标了,烧DC芯片不是常规操作么

补焊空位的钽电容都可以,当然电流值大小要和原板上带的参数值一样。我这画画本电脑主板上都 有相同的黑色钽电容,国产的感觉不靠谱。用了十多年才发现,本本电脑主板上都有钽电容,不知干什么用的,洋垃圾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B:
真的没有用过SLC,用过最好的MLC颗粒就是k9ukgy8scd,双贴250G,M2的,双贴32CE,这个三星颗粒感觉也很耐用,可惜单贴16CE,没有好的板子,三星的46EN好的板子实在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有用过SLC,用过最好的MLC颗粒就是k9ukgy8scd,双贴250G,M2的,双贴32CE,这个三星颗粒感觉也很耐用 ...

我都用了十年左右SLC了,那时侯价高容量小,板子也贵。是72sf,才16GB单颗。你这个三星的颗粒和我这个东芝的不一样,我这是4CE,16die单颗,超过46EN的32DIE了,N版工具才可以正常开出来。

网友:
E是后打的,就没这个批次的宽温,别拿出来装杯了,这玩意打前打后的照片我手机都有高清存档,有兴趣的可以私聊我发批次号和年份、再就是64die 关交错就行了,
掉点保护是需要用专用版本 GPIO控制无pwoff信号时的那个很多脚的IC  用公版开掉电无效 有电压 降压没输出的

就这?啥也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新颗粒初始块数在200内都正常,何况DIY的旧颗粒,并不是所有的DIY卖的都是品质差的,看你运气了。见 ...

设0确实不代表没原厂
我不在乎原厂坏块多少,我只在乎剩下的块能不能开极限不纠错,这样对数据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