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伏电池,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20-11-14):
多年之前,一直想买9伏的充电电池,有一年,好不容易在商店看到过一次,又觉得对质量很怀疑。
到底怎么样啊?请用过的说一说。

网友:
网购看评价好的,销量大的试一下

网友:
你要的是假9V(7.4V)还是真9V。

网友A:
3个磷酸的就是9v: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磷酸的就是9v

电池仓放不下去呀!

网友:
我一般用两个软包锂电串联,感觉也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仓放不下去呀!

有小的那种

网友:
飞狮9伏镍氢,2个锂电

网友B:
还需要买?

网友:
用电池外壳做个3.7V升9V

网友:
有升压电路的对数字表读数会有影响

网友C:
没动手能力就去买可充电的9V电池。 约三十块。 有动手能的就自己组装吧。 有组装的板子,电池盒, 锂电池。
升压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4840479135
电池盒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1j0ucsbe77

选锂电池要注意,一是找尺寸刚好的,另外 那升压板子有保护了,买电池时要买没有保护板的,有保护板的要先拆除。

电池盒子要开一个口,对应板子上的充电口,好充电。 触点间用电线连接就好了。 很容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动手能力就去买可充电的9V电池。 约三十块。 有动手能的就自己组装吧。 有组装的板子,电池盒, 锂电池。 ...

不如买成品锂电充电9V的,但一般都是两串,即8.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买?

这样有点累;买啥都好,别买天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动手能力就去买可充电的9V电池。 约三十块。 有动手能的就自己组装吧。 有组装的板子,电池盒, 锂电池。 ...

记录下,有空买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如买成品锂电充电9V的,但一般都是两串,即8.4V的

两串的,部份会用不了,有些设备低于八点多V就不工作了。 自己组装的,零件很便宜,电池一块多,就有400毫安的,升压板八块多,电池盒一块多。加起来才十一二块, 只是运费贵些。 要是组装两三个就很划算。 组装好处是锂电池挂掉,换一个上去就活过来了。 成品的串聯电池很简陋,沒有平衡充, 電池很快掛掉。
如果想用两串,就直接买个电池盒,加两块锂电池串起来就可以了,那更便宜,只是充电有点麻烦,要平衡充,或拆出來充。

网友:
外挂2串锂电池。不推荐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串的,部份会用不了,有些设备低于八点多V就不工作了。 自己组装的,零件很便宜,电池一块多,就有400 ...

淘宝上的锂电充电的好像大部份都是两串的!
我也没有买过,自己DIY压压的,静态功耗大了点!

网友:
2011年做的9V电池,5节L91
后来又做了一块,3节CRV3

网友:
如果有可以放6节AAA黑色爱老婆的电池盒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