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人对于电脑耗电非常在意的吗?

楼主(2020-11-14):
从i3到现在,节能降耗方面,都有什么长足的进步了吗?

显卡主板CPU,都是耗电大户。

网友:
只要不买过分高性能的配件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又想马儿快得快,又想它不吃草

网友:
我显卡坏了 所以更省电了!

网友B:
一直都用集显、核显配置,不玩游戏,就写写代码,画画电路。
原来的B75+G1630感觉都够用了,也使用了好多年。

今年换了个 3200G ,功耗没有增加。
反倒是发现这个主板很容易让我的几块仓库盘休眠停转,整体下来还省电了。

用来压片,速度是原来的2倍,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想马儿快得快,又想它不吃草

技术的发展,可以做到这一点!
以前奔腾时代的CPU,功耗都是上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用集显、核显配置,不玩游戏,就写写代码,画画电路。
原来的B75+G1630感觉都够用了,也使用了好多年 ...

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也不算非常在意,e5-2670+vega64满载功耗550瓦左右,平时把显卡功耗调到最低300瓦够了

网友:
家里电脑个别时候查资料,给孩子打印,很少用。

网友:
当年攒机电源千瓦的情何以堪

网友:
非常在意?现在都10代了,家用电脑要得了多少电?  不需要非常在意了,又不是985电脑时代。

网友:
10年前的冬天取暖神器,肥龙X4 9650+8800GTX,开一会儿家里就暖和了。

网友:
不玩游戏,都差不多。
就是高配电脑时间长了风扇噪音太大

网友:
没啥好在意的,再过上些年,PC 都成垃圾堆标配了。云主机上线ING 。

网友:
这个时代没有独显的话,都不怎么耗电的!

网友:
C0:正常运行模式,我们正常操作电脑时均处于C0状态。
C1/C1E:挂起/待机状态,通过软件(一般发送HLT命令)停止处理器内部时钟。增强版的C1E支持降低倍频和电压。使用CPU-Z会观察到频率、电压下降,表示系统进入了这个状态,当外部总线传来请求时就会暂时离开C1/C1E状态(只需10纳秒),处理完后会恢复。这个状态仅对硬件延迟有要求,不过目前的硬件一般都没问题。
C2/C2E:和C1/C1E类似,但C2/C2E状态通过硬件进入,而且唤醒需要100纳秒以上。
C3:深度睡眠,内部时钟同样会被停止,总线频率会被锁定,多核心系统下缓存数据保留,并暂停写入操作,无法响应外部总线的重要请求。进入C3状态的前提是硬件支持并已进入C2模式。唤醒时间在50微秒左右。
C4:更深度睡眠,在C3状态的基础上通过将电压降至1.0V以下与减少L2缓存的数据存储以降低功耗。需要进入C3后才能进入C4,另外唤醒时间不超过1秒。
C4E:同样需要进入C4状态,并且L2缓存数据被减为零。唤醒时间至少需要200微秒。
C6:深度节能,处理器可实时清除L1缓存内所有数据,在保存处理器微架构状态下,关掉内核及L2缓存,芯片组会继续为I/O提供内存交换动作。对各个核心电源进行更智能的管理,电压降至C4的一半。不过唤醒时间要比C4长50%。
C7:更深度节能,在C6的基础上增加了清空部分或者全部L3缓存。
C8:L3缓存、系统助手(也就是以前北桥整合到CPU中的部分)和IO供电都被关闭,外部VR模块电压降至1.2V。
C9:VR模块电压接近0V。
C10:关闭VR模块。(不确定)

这是CPU的C-state  INTEL技高一筹,基本以它为标准

电脑里最吃电的是显卡,CPU开启节能后空载其实功率挺抵的。
内存和SSD又是俩隐藏的功耗大户

网友:
不关心节能状态,只关心主机能做的有多小

网友:
日常已改为使用工控机

网友:
耗电不怕,怕的是热量和风冷的噪声

网友:
G5905+intel自带散热器+ H410 MATX主板 + 8G 1.2V单条 + SN550固态 + 80plus金牌电源,进系统后空载功耗17.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