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锂电充电器绿灯闪烁不充电

楼主(2020-11-14):
这个4.2v锂电充电器坏了,绿灯闪烁,输出只有0.12v,请大神看看哪个件坏了,怎么修,谢谢!

楼主:
手机发的贴,图片顺序乱了,各位见谅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几个1元一个二手的进口货接上线就可以啦,做工比你这个可强多了,没有必要修这些垃圾充电器,你不怕把锂电池冲爆吗?

网友:
同意三楼,你这种杂牌充电器没有修的价值,有那功夫,不如去撸一个。

网友B:
买体积小的5V1A接4056放进去

网友:
TP4056小板子, 一块钱包邮,我充18650都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几个1元一个二手的进口货接上线就可以啦,做工比你这个可强多了,没有必要修这些垃圾充电器, ...

型号地址有吗

楼主:
好的各位,就是想鼓捣着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体积小的5V1A接4056放进去

方法不错,充电器内部有空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充电器内部有空间才行。

现在5V1a电源体积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几个1元一个二手的进口货接上线就可以啦,做工比你这个可强多了,没有必要修这些垃圾充电器, ...

你好,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从效率方面讲,修不如买一个新的。想学习,可以修。输出只有0.12V,绿灯还会闪?驱动不了呀?LM358也不会工作。先检查一下反馈电路。看看取样电阻、431、817有无问题。至于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参考THX203H,引脚功能应该差不多。该芯片是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可去该公司的网站看到简单应用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几个1元一个二手的进口货接上线就可以啦,做工比你这个可强多了,没有必要修这些垃圾充电器, ...

这个充电器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LM358电压比较,431+817光耦稳压,专用电源管理芯片。进口的也好不了哪里去。但您的建议很有价值。

网友(2023-10-05):
做工差  太简陋了 建议扔了吧

网友:
现在5V1a电源体积很小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就这么几步,保险,300v,开关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