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从音响解码器里拆出一个变压器

楼主(2020-11-14):
解码器买来就滋滋作响,给卖家反映,人家说正常,我当然知道不正常,肯定是变压器有问题,但想想声音还能接受,就没有再追究。就是有时屋里安静时,滋滋声让人烦躁。最近想想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就拆开看看。果然变压器有问题。就是图中那个。只有换了。电压标的11,11,10.5v,测了一下 13,13,12.5v,标的功率15瓦。想定做一个12,12,11.5的,功率能不能大点,比如20?或者三组都做成12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全封闭式的变压器,现在很少见了吧,多半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变压器响不用换吧,拆开铁皮罩,通电,用手摸钢片,看哪里有震动,用薄纸片插一下即可。

找不到或懒一点的话,直接用通电,次级带重负载,让变压器发热到烫手,然后丢清漆里静置冷却,取出静置几天晾干即可。

没有清漆就用胶水。

网友C:
不上解码器拆机图 ,差评。这种变压器 质量不会很好,看你的测量结果,应该不带屏蔽。看外观,品质估计一般。变压器可以定做 ,电压最好一致,稍稍有点偏差问题不大,毕竟市电还不稳呢,偏点没影响。功率的话,尽可能在体积没问题的情况下 ,往大做。定做最好在初级和次级之间加屏蔽层,如果你确实中意这个机器 ,可以定用无氧铜线绕制次级,就很好了。另外,解码器本身是E牛,推荐还是定做E牛,有人会说环牛怎么OK ,你别被带节奏作环牛去了。这个关系到机器调音。换参数更好的变压器,未必得到好的结果。 另外市电是否干扰较多,牛叫也分时段的,如果楼里有人用小太阳这类东西(现在天气正在转凉) 那市电里的杂波就会大,变压器就叫得凶 。这方面也有可能。多看看,主要你多中意这个解码器 ,你的目的是解决牛叫 ,还是要升级变压器。

网友:
放清漆里加热浸泡,再晾干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初级的空载(次级不接入任何电路) 交流电流 就知道,是不是好货。好的,是很低。

网友:
响?不存在的,我拆开屏蔽罩直接给矽钢片灌502。

网友D:
这种铁芯式的变压器因为成本高,已经很少用了。这类变压器有噪声是铁片松动所致,将绝缘漆烧热,将铁芯放到里面,使裸露的铁片都浸有漆即可。如果嫌麻烦,用现在常用的502(俗称三秒)刷遍铁芯四面,待502凝固后应该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为防止表面浸漆,里面渗不进去,可以考虑水晶滴胶的去泡装置,抽真空就行了。

网友:
他们说一瓶502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用这种变压器都不是好音响了

网友:
买三个10伏变压器就可以了,何必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封闭式的变压器,现在很少见了吧,多半都是开关电源

真正发烧的还是用变压器,没有高频噪音(沙沙沙的底噪)

网友:
真的发烧不是环牛就是R牛了,绝对不是这个方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响不用换吧,拆开铁皮罩,通电,用手摸钢片,看哪里有震动,用薄纸片插一下即可。

找不到或懒一点的 ...

加热麻烦,还是直接502来的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解码器拆机图 ,差评。这种变压器 质量不会很好,看你的测量结果,应该不带屏蔽。看外观,品质估计一般 ...

拆了解码器,没有拍照片。专业。不知道为啥绕的11,11,10.5V,三个非标准电压?如果统一都换成12V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铁芯式的变压器因为成本高,已经很少用了。这类变压器有噪声是铁片松动所致,将绝缘漆烧热,将铁芯放到 ...

成本不高,三十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变压器都不是好音响了

一千多还不好呀

网友:
日本早年的功放,大部分用的都是方牛,用环牛的相当少,能说日夲的功放不好么?

网友:
定做一个O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