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公牛旋转插头

楼主(2020-11-14):
公牛的插头  旋转的感觉更方便

比普通的要胖一些

拆开后的样子

拆出来的插头

接线压盖

插头外壳

总结一下  旋转的方便实用  不过需要注意接线要压好  毕竟旋转弯曲有可能让线材受力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总觉得旋转的可靠性要低点...

网友:
时间长了恐怕会出问题

网友:
看样子得用柔软的电线,不然容易转断了。

网友:
谢谢分享。。。。。当我喝醉时,插头是旋转的,插座也是旋转的,甚至房子也是旋转的。。。。。。

网友:
这种是单向转,鬼子早就有双向转的,且很薄

网友:
公牛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有一段时间,干工程没少买,使用挺方便的,质量也不错

网友:
用过松下的. 可以180度翻转,插脚和接线柱是2个部件,转轴是铆接的,线不会跟着弯曲.

网友:
支持发贴。我以为是插脚旋转,两眼三眼都能插的那种。

网友:
真的是华而不实的瞎搞了

网友:
最好得用软的多股航模导线,普通导线只适合偶尔弯折。几年前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见过,中间多了铆接部分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