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 刷机 win10 清除 开机联网锁 清除账户锁 不需要BL

楼主(2020-11-14):
小米4手机破解 激活 不需要BL解锁 刷win10  刷最新miui  降级到出厂版本
一、下载三个文件
1.小米4 win10刷机。进入网盘下载 提取码:rg6v
2.小米4降级出厂版本。网盘下载   提取码:bhz0
3.小米4 miui10版本(官网最新版) 这是小米官网的下载,我也放到了网盘  提取码:2ddn
附上参考的三个大神的指引之贴下载地址。原贴win10版本这是一个win10 的或者另一个win10小米4的工厂版本地址工厂版本原帖地址
4.adb文件,如果上面带的不能使用,则下载这个,解压后,直接shift+鼠标右键,进入命令格式。  百度网盘  提取码:k7lj
5.三个网页失效的话,可以看网页保存版。百度网盘  提取码  du46
二、刷机操作步骤
刷前必读
1.所有数据清空了,注意注意。
2.如果驱动有问题,不要急,包里都有驱动,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查看驱动,更新驱动,最好在刷机过程中一直开着,查看驱动状态,避免“报错”。如果以前刷过安卓手机,会提示链接,但是还是报错,所以尽量用包里的驱动文件。报错,或者无法连接,大部分都是因为驱动问题。不要相信那些安卓手机助手的东西,除了收费,他们啥都帮不了你。
3.adb文件退出一定要用ctrl+alt+del到任务管理器里退出--名字就叫adb的进程。
4.刷机文件使用win10里面的xiamiflash.exe刷机。否则可能会报错(win10转换到工厂muui的过程,请使用win10 里的xiaomiflash.exe刷)
三、刷机原理
丢失账号密码和注册号的,可以使用此教程刷机。丢失联网激活号的也可以。完美恢复。
1.主要是卡在不能进入系统,无法激活“开发者选项”所以,刷入工厂miui跳过验证,直接到桌面进入开发者选项。
2.主要是卡在不能退出账号、密码激活的、互联网账号激活的。利用工厂miui打开开发者,再刷入win10版本。修改清除手机的底层驱动。“windows对win10 arm版本已经停止支持,所以是没有软件的,看看就好”清除底层驱动后,刷机就不会再进入各种激活状态了。
四、开始刷机
在小米4上依次打开“设置 — 关于手机 ”,在MIUI版本上连续点击五次“MIUI版本”一栏,开启“开发者模式选项”,之后可在“设置— 其他高级设置 — 开发者选项”中找到。
2、将小米4连接到电脑,然后在“开发者选项”中,打开USB调试,在提示窗口中点击“确定”,此时通知栏中会有相应的提示。
3、打开CMD命令提示符,然后定位到MiFlash的安装目录,例如“C:\Program Files (x86)\Xiaomi\MiPhone\Google\Android”,可以用“cd C:\Program Files (x86)\Xiaomi\MiPhone\Google\Android”的方式跳转,也可以先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相应目录,然后在空白处,“按住Shift+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4、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adb reboot edl”(注意最后一个字母是小写的L,不是数字1),然后小米4会自动重启进入黑屏状态,如果未能成功,或提示找不到设备,请下载我们提供的adb工具包(点此下载,密码:547k),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中终结当前adb进程,重新进行操作即可。
5、打开安装好的专用MiFlash,然后在浏览处选择刚刚解压好的米4 Windows10公测版刷机包文件夹,然后点击刷新,确认出现了编号为“COM 10”、“COM20”等的设备,然后点击“刷机按钮”即可开始刷入Win10。
6、之后拔掉数据线,按住电源键开机即可进入Win10系统。
二、从Win10 Mobile刷回MIUI
1、要从Win10刷回MIUI同样需要刚刚的专用MiFlash线刷工具,同时下载小米官方的米4 MIUI线刷版刷机包,之后进行解压。
• 小米4 CDMA/WCDMA/TD-LTE 最新开发版线刷包:点击此处
• 小米4 CDMA/WCDMA/TD-LTE 最新稳定包线刷包:点击此处
2、将刷了Win10的小米4关机,然后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之后同时按住“电源键+音量减键”,手机会提示“即将重启进入至9008刷机模式”,之后手机就会黑屏。
3、打开专用版的MiFlash线刷工具,浏览选择刚刚下载解压好的刷机包中的“images”文件夹,之后刷新一下确认设备出现在列表中,直接进行“刷机”即可。
4、完成后,长按“电源键”重启小米4,如果无法进入系统,直接按住“电源键+音量加”进入小米的官方Recovery,然后选择“重启进入系统二”即可回到MIUI。

网友A:
这手机还有WIN10版本的固件,张见识了,是主题换了,还是核心换了?

网友:
居然能刷win10,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操作厉害哦了

网友:
从来没有想到过安卓小米还能刷windows

网友:
这手机的win10是微软官方做的固件。

网友:
配套的应用软件是否全面

网友:
一直想收个二手米4来体验下win10手机版

网友:
太能水了。。。15年的都转发来

网友:
屏幕太小用起来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还有WIN10版本的固件,张见识了,是主题换了,还是核心换了?

这手机发布时就可以刷windows10,不过10系统微信用不了了,这是最大的硬伤,另外换过触摸屏的如果不是原触摸ic驱动可能会有问题造成不触摸,距离感应器也可能有问题,优点是流畅

网友:
有没有小米8或者小米9cc的

网友B(2023-01-27):
清除账户锁 不需要BL???这是MIUI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除账户锁 不需要BL???这是MIUI的BUG??

貌似小米4还没加入BL锁。

网友:
不是还可以刷11嘛 上古文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