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末拆个 电动密闭阀

楼主(2020-11-14):
气灭区域空调风管的电动关闭/开启装置。

网友A:
这种风阀执行故障率高,价低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阀执行故障率高,价低质差

好一点的啥样子,找个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一点的啥样子,找个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网上找BELIMO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