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中硕无刷锂电钻一周重度使用体验

楼主(2020-11-14):
11月3日下单,6日到手,天天使用。拆机帖子发在拆机乐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075

这里说说一周使用体验:

夹头同心度一般,不算很好也不差,打燕尾自攻丝不会有尖头跳舞情况,装长柄钻头钻瓷砖有点小抖动,问题不大。

塑料材质,到手当天就磨花了。

批头安装稳固,没有打着打着松掉的情况。这里说一下新手常不注意的一个地方,批头固定直接用正转旋紧,这样其实不一定固定好了,有可能夹头爪咬在批头的棱上,这样很容易松动。
夹头内底部有个圆头十字螺丝,上双十字批头时很容易批头里端刚好插在固定螺丝上,这样一般容易固定不稳,这时批头应该稍抽出一点再上紧。
我每次换批头一定会检查夹头爪是否正确垂直咬在平面上,再用手旋紧,费点时间,但不会有在架子上作业结果批头松了掉下去的尴尬。(下面图中有个圆头十字反丝里填着红色东西,那个新霸王钻头柄端覆胶,留在十字坑里能方便装双头十字批头)

用过很多各品牌的十字批头,材质不管是s2还是k5,多的打几百,少的打几个,总会磨损,然后就容易滑丝了。
所以我做事一般尽量选外六角自攻丝,贵不了多少,用套筒打舒服多了。

用6~10mm霸王钻头,在外墙瓷砖上打30~40mm深孔,看情况会耗时30秒到两分多钟。
这个深度肯定打到外墙混凝土了,明显打过瓷砖层后贴砖沙浆层很快然后混凝土层就要用力压着慢慢磨。
冲击功能挺有用,比纯钻快多了。

钻10mm大的孔中间会触发保护停转,电机发热明显,要用力压着还要堵住一部分散热孔。
所以实际钻混凝土能力也就是6~8mm,不能碰大石子不能碰钢筋。

当然打大孔深洞还是老实上电锤,装小胀塞带冲击锂电钻打孔确实方便多了。

试了一下用多功能钻头打通体玻化瓷砖,能打,费的时间比较长,开出的孔很圆很漂亮。打通体玻化瓷砖冲击功能没卵用,只能压着慢慢慢磨。
釉面砖(厨卫墙地砖)就很轻松了,直接上冲击,几秒一个孔。比起原先用钎焊瓷砖专用钻头,真是又快又省钱。

大扭力用得不多,只打燕尾自攻和钻6~10mm孔,拧螺丝一般都只调到12档。
装修用的软杉木条子,松木方,我手头最大的也就10cm长M6自攻螺丝,调到16档都能轻松打到底。
为了测试高扭档位,专门从工地拿的重型设备包装木材,这个比装修用材料致密多了。
还是M6自攻螺丝,最高扭力档,70mm螺纹全部能钻进去。
貌似最大能力也就这样了,电钻开始过扭打滑,甚至中间保护停转几次。
说实话不外加手柄也基本握不住了,一手固定木料,单手持钻,要按着开关手握着靠上部,本来抵抗力臂就短了,如果不是保护停转,差点抵不住脱手。
所以真碰到极端难拧的螺丝,还是上冲击扳手吧,安全又省力。

看样子应该能与tool巴哥评测的得伟701一战,当然那个是12v平台,但宣传有250w输出功率,算是12v平台中佼佼者。
中硕这个在淘宝搜到了无刷电机、驱动、调速总成,卖家说用的3820电机最大才180w输出。

电池目前来看很给力,原先用东成12v有刷钻,自攻丝打120个左右就要换一次电池,现在这个打两个那么多还有小半电。
因为天天拿着用,晚上充电,目前还没测过把电池用尽到底能打多少个。
拆开看是卓能的动力电芯,5 * 2000mah 串联,但愿寿命能长点。

补充内容 (2020-11-20 17:06):
标题我清楚记得写的是“某国产电钻”,为什么会自动改成商家名呢?非得这么改的话,请把广告费打给我!

补充内容 (2020-11-26 09:05):
这把钻耐久度远不如东成,工地操了半个月,夹头明显松旷,同心度极差。商家宣传“用坏了算他的”、“好产品不怕拆机”是靠不住的。

补充内容 (2020-11-26 09:09):
我脱了外套就是 威克士 ?呵呵,贵司、贵司产品就罩了个参数不虚标的光环,除去这个光环,与海鲜x威x韵没差别,不知哪来的勇气自认高级!

网友A:
这价格不如自己组,牧田款机头140左右,剩下买进口电池组2并5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不如自己组,牧田款机头140左右,剩下买进口电池组2并5串

哪需要自己组装麻烦,明星代言的同配置产品158到手还多个塑箱,参数更是吊打我这个

网友B:
我13撸的米霍克现在转动一股糊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3撸的米霍克现在转动一股糊味

我几年前线下买的也有这情况,怕装不回去没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3撸的米霍克现在转动一股糊味

有刷机堵转过流烧绕圈了

网友:
电池目前来看很给力,原先用东成12v有刷钻,自攻丝打120个左右就要换一次电池,现在这个打两个那么多还有小半电。

看来电池货真价实

网友:
外六角的套筒里面磁铁容易掉,真是没有两全齐美的,我也喜欢用外六角的,以后整一包内六角螺丝试试,这样可以在六角杆上套一个磁铁

网友:
我买的在家吃灰了···偶尔用用的···顺便支持了一下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需要自己组装麻烦,明星代言的同配置产品158到手还多个塑箱,参数更是吊打我这个

...

这个真吊打不了,减配的很厉害的,轴锁都没有。

电机也是参数减配的。  同样的型号产品,参数可以调高调低,对应的价格不同。

电池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您的帖子还是很中肯的,工厂这边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提升的。
感谢

网友C:
最小扭力适合拧电器螺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扭力适合拧电器螺丝吗?

当然合适。
不打混凝土的话,可以选择不带冲击的无刷双速 12V 的 比较好,重量更轻。

工厂研发室的工程师们 自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D:
电池不是卓能,是阳光的

网友E:
楼主你在木头上打M6自攻丝的时候是不是用的高速挡?要不然M6怎么会触发保护呢。我锐奇7212在硬木头上拧M8的外六角自攻丝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是卓能,是阳光的

这是阳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在木头上打M6自攻丝的时候是不是用的高速挡?要不然M6怎么会触发保护呢。我锐奇7212在硬木头上拧M8的 ...

看实际输出吧,我钻的这个木方确实密度大,后来用台钳固定又钻了一次,双手持钻也很吃力了

网友:
是阳光的。   这款电池包没有采购过其他品牌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3撸的米霍克现在转动一股糊味

还行,起码还能转  。都13了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当时买的米霍克21伏2电带箱才108,同心度一般,扭距调节很一般,最低档都还是太大力,拧小点的螺丝还得用力按住才能不批头打滑。但谁让它便宜呢,便宜就都能接受了。不过箱子设计的倒是挺不错的,有放钻头螺丝的夹层。本来还想再入手一把,但已经涨价了,就算了,再看看吧。之前活动也撸了一把12伏的,被我弟扔垃圾桶了,现在还有一把单速的,干活太慢,还得看看有没有12伏双速搞钻搞活动,得再入手一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