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修个48W的平板灯及电源

楼主(2020-11-14):
『X拆解』拆修个48W的平板灯及电源
平板灯自带的开关电源

拆解比较有个性

实际上没什么大问题,其中一个大电容鼓包了

高压电容换了个,就好了

拆机的灌胶电容

讲真做工还是不错的

该有的都有了

另一个如出一辙

新换电容的测试参数

拆平板

黑了几个

比较不好拆,拆下来直接短接

亮了,短接的那一组废了

裸奔测试要注意安全

拆框短接

螺丝巨多,拆的吐血

平板参数和螺丝

就黑了几段

继续测试

灭就灭了,灭有合适的灯珠换

这么操作也只能应急,能用多久得看其他灯珠的寿命。

网友A:
沙发,来早了,只看到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来早了,只看到一张图

上午上传半天上传不了,论坛出问题了。而且点开确实啥也没

网友:
第一次看到带散热片的LED控制器了

网友:
48W功率不小,这就是用了散热片的原因?

网友B:
不错!我也有这个测试仪。

去年捡了一个60x60cm的平板灯,用它来当拍照的背景,特别好用。背景布都闲置了

如果有合适的驱动,我想试试它是否能起死回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能耐受600mA电流的LED灯珠还真的不多。只是,这么大功率,设计时也没有EMI抗干扰电路,还是有点欠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也有这个测试仪。

测电容挺耗电的。用这种电池不经济。偶尔测一下是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挺耗电的。用这种电池不经济。偶尔测一下是例外。

是测电容要给它充电才费电的吧。之前还测量那种大圆柱体的CBB60 60uF的电容。

不过我之前卖了一批TM902C之类的温度计,电池不能发货都留下来了,足够用。
还扔了好几个到有害废物的垃圾桶了

网友:
侧发光现在没卖的了,都是顶发光了

网友:
熱心會員  表是哪家的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