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Arduino编程了一个远程ESP8266门控锁

楼主(2020-11-14):
由于偶尔出门会忘记带钥匙,而手机是绝对不会忘记带的,于是萌发了远程开锁。本人家里的门锁是电子刷卡锁,这种锁有留门内按键开锁功能,远程控制就是利用这个功能开锁的。说干就干,找来了一块ESP8266模块,成本6元,外加一个监控12V电源板,一块DC模块,把12V变成3.3V给8266模块用。然后对ESP8266用Arduino进行二次开发。ESP8266只有一个串口和两个IO口,本人程序这样设计:一个用做LED指示兼做配网按钮,一个做门锁输出控制。初次使用连接网络时,只需把门先上锁,通电30秒后长按按键5秒,等待门开锁即进入配网模式。手机公众号就可以进行配网了。然后到贝壳物联申请一个服务器接口,免费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控制了。服务器连接正常的时候,8266板载指示灯就会点亮,这个指示灯接在其中一个IO口上,是IO2。

网友:
想法不错,弄个背胶式RFID卡粘手机背面或者塞手机壳里也OK的

网友A:
利用的MQT?安全性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的MQT?安全性是个大问题

贝壳物联的,需要登录密码的,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贝壳物联的,需要登录密码的,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mqt本身不安全

网友B:
就是用点灯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那也没事,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而且门口还有监控,监控也是远程可看的

网友:
没有什么锁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点灯程序就可以了!

差不多,但是控制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