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子负载中MOS管旁边都有大功率电阻?

楼主(2020-11-14):
如题,我看了好多款电子负载的拆解,发现每个MOS管旁边都有接一个大功率电阻,阻值很低,0.2-0.5欧都有,看走线都是跟MOS管的源级相连,根据大部分的说法,这个电阻说是给MOS负载平衡用的?想问各位大佬是怎么个平衡法?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倒是见过RIGOL的电子负载MOS管旁边没有大电阻)PS:此电阻不是电流采样电阻 确定了是均衡用的 只是想了解怎么个均衡法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和MOS管,运放等电路一起接成一个可控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和MOS管,运放等电路一起接成一个可控恒流源

这个电阻不是电流取样电阻呀,这点已经确定了 是均衡电阻,只是想了解是怎样的均衡法

网友B:
MOS管越热内阻越小,内阻越小电流越大,电流越大,MOS管越热
但是电阻越热,电阻值越大
要是单纯并联MOS的话,MOS容易不均衡,能干的MOS干的越来越多,就会损坏
要是先串电阻后并联的话,虽然MOS能干,但是电阻不乐意

网友:
让电流尽量分配给每一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越热内阻越小,内阻越小电流越大,电流越大,MOS管越热
但是电阻越热,电阻值越大
要是单纯并联MOS的 ...

意思是尽量让电流平分给每一个MOS管是吗?
没有电阻的话 有可能某一个MOS管的电流会比其他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尽量让电流平分给每一个MOS管是吗?
没有电阻的话 有可能某一个MOS管的电流会比其他的高?
...

是的,倒不是平分,而是相当于负反馈,电流变大了,电阻也变大,把电流稳下来,而不是一直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越热内阻越小,内阻越小电流越大,电流越大,MOS管越热
但是电阻越热,电阻值越大
要是单纯并联MOS的 ...

MOS管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内阻越大,内阻大了电流就减小了。
所以MOS管在稳态时候能自动均流,不过某些条件下还是会导致炸管。

网友C:
1、怎么平衡:
小电流的时候通常就不用考虑平衡了。
大电流的时候:MOS管导通电阻通常都比较小几十毫欧,不同MOS管差异最多也就几个毫欧。如果增加一个几百毫欧电阻,那么MOS管本身导通电阻的几毫欧差异相对于几百毫欧的总电阻来说就比较小了,导致的电流差异也就比较小,从而达到均衡。
当然,因为增加了均流电阻,所以允许的最小电流也会增加。
2、没有这个电阻:前面说了MOS管稳定的时候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导通电阻越大,电流也会减小。如果驱动做得好,MOS管一致性比较好,应该也可以比较稳定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怎么平衡:
小电流的时候通常就不用考虑平衡了。
大电流的时候:MOS管导通电阻通常都比较小几十毫欧, ...

噢 大概明白了, 所以我奇怪虽然大多数电子负载都有设计这个电阻,但还是看到过有几台大厂生产的负载没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