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为什么电子负载中MOS管旁边都有大功率电阻?

楼主(2020-11-14):
如题,我看了好多款电子负载的拆解,发现每个MOS管旁边都有接一个大功率电阻,阻值很低,0.2-0.5欧都有,看走线都是跟MOS管的源级相连,根据大部分的说法,这个电阻说是给MOS负载平衡用的?想问各位大佬是怎么个平衡法?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倒是见过RIGOL的电子负载MOS管旁边没有大电阻) PS:此电阻不是电流采样电阻 确定了是均衡用的 只是不确定怎么个均衡法

网友:
没有这个电阻的话会因为管子体制问题,电流会有大有小,甚至没有电流!!!

网友A:
mos称为电子,电阻称为负载,合一块才叫电子负载
光靠MOS的变阻功能,它本身要承受很大功率,其实它才是真正负载,那电阻是取样电阻,没它,电路咋知道通过MOS的电流多少啊?同时,还要作为一旦MOS击穿,它要牺牲自己,保护全局,光靠烧碎mos那得等几天啊?铜箔,电线还不早烧没了。

网友:
检流,没电阻也有类似作用的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称为电子,电阻称为负载,合一块才叫电子负载
光靠MOS的变阻功能,它本身要承受很大功率,其实它才是真 ...

此电阻不是采样电阻,采样电阻或者康铜丝在前级电路~

网友B:
这个实物,看不清楚具体作用。如果这些电阻都是并联的,就是取样电阻,如果是独立的,是均衡电阻,但应该另外还有一只电流取样电阻或者康铜丝。

网友:
另外,电子负载有几种形式,有恒流型,恒阻型,恒功率等,类型不同,取样方式不同。我们常见的是恒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物,看不清楚具体作用。如果这些电阻都是并联的,就是取样电阻,如果是独立的,是均衡电阻,但应该另 ...

是与MOS管源级串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电阻不是采样电阻,采样电阻或者康铜丝在前级电路~

看走线是取样电阻,电子负载MOS都是几路单独控制的,每路一个取样电阻给运放做电流反馈,前级电路应该是总电流取样做指示,这几个是控制的

网友:
均流电阻基本用法而已

网友:
均流电阻,玩过三极管并联增大功率的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