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etc无绳电话还有一个硬盘盒

楼主(2020-11-14):
etc的主板左边是电池的位置一个电话的主机硬盘盒

网友A:
看ETC电池都没了,不会拿下去充电了吧?,ETC有一个电池是一次性的不可充电,另一个是超级电容

网友:
那你岂不是赚到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ETC电池都没了,不会拿下去充电了吧?,ETC有一个电池是一次性的不可充电,另一个是超级电容 ...

对的 开始我以为那个锂电池是充电的呢 高估了它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