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返厂维修一般要多久

楼主(2020-11-14):
钳表测直流报警好像是钳头坏了不会拆联系售后放了纸条留了电话地址和钳表问题发过去修了,显示9号门卫签收也没个消息加QQ也通过,一般是要多久的?

楼主:
9号晚上那边收到今天发过来了,换了新钳子电池也换了新的,电池挡板螺丝也上了个,很牛啤

网友A:
说明情况可以修一般不会联系你的,修好了就直接寄回来了,有一次两个多月一次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情况可以修一般不会联系你的,修好了就直接寄回来了,有一次两个多月一次半个月 ...

原来如此,了解了,反正破表不担心被黑就是等着有点急

网友B:
我上周刚返修回来的UT61B 大约一周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周刚返修回来的UT61B 大约一周左右吧!

速度还行,还以为要等个十天半个月

网友:
我修的61A,从发过去到发回来2周时间

网友C:
几个月前61E修了一个月,没修好又寄回来了。挡位不会自动切换,以前开机DC V就是4位半,现在修成开机只有两个数字了,自动切换不了就当手动吧

网友:
我上次来回运输时间算上大概7天左右,以签收时间及对方发出快递单时间推算,表在他们手里大概40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月前61E修了一个月,没修好又寄回来了。挡位不会自动切换,以前开机DC V就是4位半,现在修成开机只有两 ...

优利德售后已经不会修61E了  哈哈

网友(2021-10-25):
现在售后还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