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70P-00服务器电源脱机使用方法及请教风扇转速控制方法

楼主(2020-11-14):
商家提供的脱机使用方法,请教一下如何控制风扇转速,减低噪音

网友:
有没有先测试一下静态空载功耗!

网友:
看看风扇电流多少,如果是暴力风扇别想了,换个静音风扇就好了。暴力风扇0.75安以上吧,转速都在一万之两万,怎么安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