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不开机去朋友借检测卡显示无cpu供电

楼主(2020-11-14):
测量供电mos没有短路,测量电感后边电压,第一个1v左右,别的没有电压,测量控制芯片输出,就第一个有电压,别的无电压,按说有一个电压说明控制芯片正常,不知道谁有这个芯片资料?还有mos资料

网友A:
cpu无供电先看时序吧,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无供电先看时序吧,什么板子

浪潮服务器主板,查不到主控芯片资料,主要想知道是不是主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