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 海康C2000PRO芯片损坏

楼主(2020-11-14):
2019年6月购买的海康威视C2000l固态硬盘,群联E12主控,刚用了一年多芯片损坏。论坛里的兄弟有谁知道芯片的型号告知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海康不是到处宣传十年质保吗?咋不直接去售后

网友:
对啊  不是号称质保好些年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康不是到处宣传十年质保吗?咋不直接去售后

人工损坏你觉得杂鱼厂会怎么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工损坏你觉得杂鱼厂会怎么对待

我咋知道……图片也不清晰
看他描述还以为用着用着芯片自己炸了

楼主:
供电芯片炸了,里面有重要数据,虽然有备份但不能泄露,东芝的3DTLC,不行就搬板。海康的售后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工损坏你觉得杂鱼厂会怎么对待

人工损坏,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10年质保不保数据,一般也没有哪个敢保数据

网友:
楼主指的芯片应该是供电芯片,

网友:
再买一块新的拆了换上去,坏的拆了装到新的上面,然后走售后···

网友:
这个芯片淘宝没有卖,只有料板上拆,不用问了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