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焊在排线上的尾插怎样更换

楼主(2020-11-14):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尾插怎么换

网友:
上助焊剂,吹下来啊。
手感好的话,恒温烙铁焊下来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有风枪最好

网友A:
用热风枪加热,拿下旧尾插后,清理干净焊盘,装上新尾插后,涂点焊油,烙铁带点锡,在焊盘上拖几下就可以了。microUSB接口的焊盘大还是很好换的。
这种FPC柔性板的就不建议用烙铁堆很多很多锡,利用热量,或者用吸锡器把它带下来,除非你是老手,新手这么做比较容易掉焊盘

网友B:
这种比PCB上的还好换,一把烙铁的事。后面七个点一沱锡的事,最多5秒钟下来,再花十秒钟焊上去。老手从来不会掉焊盘,掉盘都是黄棒干的,烙铁温度太高,一两分钟都焊不下来的人。

网友:
大K头 350摄氏度 在尾插上加点焊油 把烙铁放尾插背部加热

网友:
换Micro尾插我只是拆下来的时候用风枪,装的时候都用烙铁。

网友C:
多焊点拆件还是风枪好用

网友:
 一把烙铁搞定  上一点锡就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加热,拿下旧尾插后,清理干净焊盘,装上新尾插后,涂点焊油,烙铁带点锡,在焊盘上拖几下就可以了 ...

热风枪吹会不会把FPC排线吹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焊点拆件还是风枪好用

风枪温度多少

网友D:
胆大心细,反正坏了就换一块板,横竖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吹会不会把FPC排线吹坏啊?

风枪吹的时候,温度不要调太高,换小风嘴,吹的距离不要凑的太近,1-2CM左右,也不要一直就对着那同一个地方,不然温度全部集中在那一块上,不是均匀受热的,真的有可能会把FPC板吹化掉。我一般是先上点焊油,风枪调到240-270°C 4档风 ,在尾插周围和顶部扫着吹它十几秒,镊子去夹一下,如果能感觉到很松了,就直接取下来了,如果觉得手感还是有点紧,再吹久一点
烙铁换尾插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视频,你的手机尾插后面没啥小件,要比视频里那部容易操作一些。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1Njg0Mzc4N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大心细,反正坏了就换一块板,横竖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

也就一个抖音机,花钱买配件不值得了

网友:
斜口钳破坏性剪断micro usb,再清理焊盘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比PCB上的还好换,一把烙铁的事。后面七个点一沱锡的事,最多5秒钟下来,再花十秒钟焊上去。老手从来不 ...

啊。。。我就是那个黄棒,镜头光圈电机排线就是这么焊掉的焊盘。。。。

网友:
PTC加热板了解下

网友:
这种FPC和LCD还接一段的FPC一般是VO作派。尾插像V,LCD接FPC像O,反正都是它们一家的风格。后面七个点堆一沱锡,400 度5秒钟左右顺势往前上方一抬座子就下来,那有那么难前面那俩固定脚靠铜USB传的热过去自己会化,不管它。镊子都不用。X20那种FPC上有铁压片,还打满了黑硬胶才算中等难度,一般也是烙铁拆装。

网友:
先用低温锡加点锡,然后吸锡器吹掉大部分的锡,然后热风枪260度4档风吹下来

网友:
小米的手机也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