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600灯珠的大功率LED射灯

楼主(2020-11-14):
下午朋友拿来给我修的。单位球场用的,用了差不多十年的老货。闪,简单测了一下,灯珠全老化了,懒得修,拆了卖废品,铝框有7斤重。灯珠板和驱动给我了。
我唯一不明白的是驱动是恒流1800ma,而5730是额定150ma工作电流,大多数厂家为了寿命甚至限流在110ma来使用。他这灯是三组10并20串的灯珠,每组一个驱动。额定电流应该是1500ma,用1800毫安恒流明显过高,居然还坚持了这么多年,难道以前的质量真的这么好?

网友:
这要感谢大铝壳子的散热效果好,LED的寿命散热占大半,其次是额定电流,低一些寿命就长些

网友:
有可能是达不到标称的电流吧

网友:
怀疑驱动虚标哈哈

网友A:
额定功率:600颗;哈哈哈

网友B:
纯属忽悠智商了,不可能达到600瓦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功率:600颗;哈哈哈

是啊,当时我看得懵逼了,第一次见这功率标多少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属忽悠智商了,不可能达到600瓦了

人家标的是600颗,不是600瓦,不算虚标

网友:
天啊,这LED灯,也学会人海战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属忽悠智商了,不可能达到600瓦了

不过人家也实事求是的写明白了,我这是600颗,和瓦没关系

网友:
好像是投光灯,印象中射灯有灯杯和透镜等聚光系统。功率要看恒流源参数,大概110伏最大输入电流,220伏一半输入电流。

网友D:
10并20串的灯珠用20-36伏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过人家也实事求是的写明白了,我这是600颗,和瓦没关系

一颗灯珠1瓦,600颗灯珠不就是600瓦吗?

网友:
恒流180ma有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颗灯珠1瓦,600颗灯珠不就是600瓦吗?

5730灯珠一般是0.5W的,所以应该是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并20串的灯珠用20-36伏驱动

电压肯定不止36V,估计上面参数都是瞎写的

网友:
这个散热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颗灯珠1瓦,600颗灯珠不就是600瓦吗?

达不到1瓦,假设最大输出了,36V*1.8A=64W呢,两百个灯珠,64/200=0.32瓦
一个灯珠也就0.32瓦左右呢,整个灯三组,近两百瓦,也不错了

网友:
1800mA是标注的参数,实际工作电流要缩水,有60%就不错了,否则散热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