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盘有点疑惑,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14):
闲逛某鱼,看见这么一个盘,256G的,但查颗粒不对啊,64G一颗,正反面顶多两颗,128G才是正常容量,这256G是怎么开出来的。。。

难道镁光逆天到能容量翻倍了。

网友:
让卖家把皮儿揭了拍照片

网友:
或许是打假标打错了

网友A:
两个芯片不一样,另一边的是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不一样,另一边的是128G

估计也只有这种说法了,就像Intel混贴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不一样,另一边的是128G

对面128GB也不够啊。两边加起来192G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不一样,另一边的是128G

数学老师气疯了

网友:
不能看标签和SSD Model,要看实际可用容量。LBA是最标准的

网友:
大S的片子打标有可能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面128GB也不够啊。两边加起来192GB。

楼主还是撕开贴纸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学老师气疯了

不要这样。其实他的回复我估摸着是这样的意思,应该和INTEL那种L06B B0KB双模一样的开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撕开贴纸看看吧

呃,不看内容的嘛。。。卖家某鱼挂着卖的,我看着疑惑截图才来问的。

网友:
估计是假标,金士顿最喜欢这么搞,两颗192g加两颗48g,开480g,手上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