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捡来的半个iPhone6s Plus

楼主(2020-11-14):
好像连半个都不算,电池也没了,还是进水的,拆的过程就没有了,螺丝特别多,没有想着拍照,音量键排线还拆断了,拆下主板之后,把硬盘上的贴纸撕了,确认是64G的,尾插板换过,有盖章

网友:
基本不用折腾了

网友A:
感觉它像故意砸坏的,尾插螺丝和屏幕、电池残留的排线还在上面。
救可能没救了,重摔+进水就算是修好,用一段时间一堆小毛病。闪存说不定还能用,拆下来做优盘。

网友:
手机什么样的闪存可以做U盘?

网友:
进水后的苹果太可怜了

网友:
好惨不知道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它像故意砸坏的,尾插螺丝和屏幕、电池残留的排线还在上面。
救可能没救了,重摔+进水就算是修好,用一 ...

差不多一样的想法,看正面还好,只有一点生锈,看到背面很大的进水痕迹,折腾不了了,做U盘,我这里没工具,只能先放着了

网友B:
就这破机器还值得打码

网友:
直接拿去卖了,换个盒饭。

网友:
果然是水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破机器还值得打码

为何要打码?难道芯片上的序列号为被不法拿来刷其它机器不成?水果机真的那么强大吗?

网友:
北京那不可能捡到了。不过楼主的可以拆配件卖掉。

网友:
不错 64g的u盘有着落了

网友:
我有两个IP6 Plus 开不了机,说是CPU坏了,还能做什么?有人当配件收吗?

网友:
有人回收吗?同出

网友:
又要多个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