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子顶灯坏了,就地取材改个LED的

楼主(2020-11-14):
     车子顶灯不知不觉就坏了,虽然问题不大,但是还是修复为好。正好去年手贱在隔壁论坛淘了些USB  LED灯,淘来也没啥用处,于是就拆解一个来改造一下,过程简单,上图吧。

这是原车的顶灯

这是USB LED灯

拆下来的灯板

装到原灯位置,由于LED灯是5V的,所以加了一个7805降压

改造好之后的样子。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要是12V供电,就麻烦一点了。

网友B:
不是长久之计,某宝上这样的灯好像才3块多一个。

网友C:
还是原来的12V 5W的灯光习惯。

网友:
买的,5元一个的led灯

网友D:
改限流电阻完事,很多小板灯都是12V的……

网友E:
7805会发热的,用两个灯板串联再加个限流电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12V供电,就麻烦一点了。

12V供电,串了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长久之计,某宝上这样的灯好像才3块多一个。

只是顺手就地取材罢了,真想换原灯的话到修理厂拿个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原来的12V 5W的灯光习惯。

我这原灯是1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限流电阻完事,很多小板灯都是12V的……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05会发热的,用两个灯板串联再加个限流电阻比较好。

这次已经安装好了,万一再烧了就改电阻,谢谢

网友:
这个光线好像是惨白的,晚上照在脸上......

网友F:
7805用在12V降压电路中,自身通过发热损耗掉的电能是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5用在12V降压电路中,自身通过发热损耗掉的电能是60%。

损耗这么大啊,好在难得开这个灯

网友:
6个灯珠,估计是2串3并,改成6串,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可以适应汽车12V电源。

网友:
USB是5V供电,汽车是12V电,加个芯片也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看起来蓝色成分偏多啊

网友:
7/12的电量被发热浪费了,应该用12-5DC-DC.   7805发热厉害。不安全。

网友:
2并3串 合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