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ECOM防爆手机电池

楼主(2020-11-14):
最近在某二手平台买了几个ECOM防爆手机,该品牌是倍加福公司旗下的工程样机,不知道是什么途径,流传到市场上,这次拆解的是该款手机配备的防爆电池,拿到手以后发现电池没有输出,打开以后发现电路板灌胶了,除胶的过程中掉了几个小零件,不过看剩下的部分做工还是挺不错的。手机正面:该手机使用安卓9.0系统,骁龙450 3+32配置,作为一款工业手机,配置还是不错的。

背面电池采用可更换设计,方便后期维护。电池容量4400毫安时。

原机带的两个电芯是台湾MOLICEL生产的103450锂电池,网站上查标准容量是2000毫安时,不知道为什么电池上用了两节,标注了4400毫安时。

手机正面是一个7PIN的连接器,类似早期诺基亚连接端子,123pin是电源正极 456pin是电源负极 7PIN是电池识别端口,旁边的芯片标注K533 Y704,经ST官网查询,是TS3704 芯片,4相电压比较器

手机背面又是两个TS3704

板子上4个AON7407 MOSFET管,2个负责充电,2个负责放电。

还有一个FDMC8030双N沟道MOSFET管,不知道负责什么。丝印RZN 查询是S-8211CAN-M5T1G 内置高精度电压电压检测电路和延时电路,是锂电池保护ic。

电路板虽好,奈何没办法正常工作了,正好手上有几个电池保护板,勉强焊接上,让这两节来自宝岛的锂电池发挥余热。

接上电源正极和负极,手机可以开机了,就是电池检测脚没法接,尝试各种阻值的电阻接到检测脚和负极之间吗,电源电量始终显示50%,插数据线也不能充电了,看来不只是一个NTC电阻那么简单,百思不得其解,临时使用外置充电器充电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A:
龙维的手机?

网友B:
末图的三星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识别电阻的阻值有很多,要慢慢试,可以用个可调电阻试

网友C:
话说可以测原来保护板上的识别电阻啊

网友D:
能刷其他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图的三星电池还能用吗?

能啊,在对讲机上服役,状态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可以测原来保护板上的识别电阻啊

原来是68k阻值,换上同样的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刷其他ROM?

这种冷门手机就别指望第三方了,官方原生安卓9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维的手机?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2021-11-29):
最后有试出来识别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