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简单DIY~8CM机箱风扇增加ARGB

楼主(2020-11-14):
作为光污染控,万能的taobao居然没有8CM的ARGB风扇卖那就只能自己改咯!
首先要知道华硕神光、技嘉微星ARGB并非普通RGB 12V灯珠共阳驱动,而是5V带协议;灯珠选用WS2812B!

淘宝3块包邮10个,不贵也不便宜...质量不怎么好(卖家说测试过发货,实际我收到货其中坏了一颗,正好坏的那颗输出异常电压把后面串联的灯珠一起烧了。

猪脚,某马的8cm透明蓝光风扇(看中他透明 原装蓝色灯珠好拆

开拆!

WS2812灯珠万能的热熔胶固定

啊,有个不亮  (就是这个坏的灯珠导致后面两灯珠烧坏。

最终效果图(没有多余的 剩下两个烧坏的没法换了

炫 炫 炫~

拆机装上两个8cm风扇

插上RGB灯供电,风扇供电

最终效果(灯珠还是少了点 相比旁边的扇子,效果勉强

the end

网友A:
WS2812B的Din直接接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B的Din直接接pwm?

主板的ARGB接口

网友B:
这算是最经济的RGB风扇的DIY了,
之前很多人都是直接买RGB灯条,塞到风扇侧面。两个灯条都还要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最经济的RGB风扇的DIY了,
之前很多人都是直接买RGB灯条,塞到风扇侧面。两个灯条都还要15元。 ...

感觉灯带太明显了唉,漆包线几乎看不出来

网友C:
加光污太无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光污太无聊了吧

不就是无聊 才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