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21AT想刷个好的固件,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0-11-14):
手上两块好的板子,看图,想刷个好的固件,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还可以外插网卡,应该是插4G网卡的。

网友:
还有sata接口,可轻量NAS

网友:
ssd 是芯片支持还是额外转接?

网友:
分析了1下板子的布局

网友:
还可以外插网卡?

网友:
老毛子或者openwrt?

网友:
Padavan或者openw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