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双15v变压器,问一下转直流单输出。

楼主(2020-11-14):
有一个双15v变压器,想改成单直流输出,请问下面那个接线图得到的功率大一些,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最大功率是一定的,图2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最大功率是一定的,图2接法是错误的。

图二也没错,实际上图一图二是同一个接法,只用了全桥中的连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也没错,实际上图一图二是同一个接法,只用了全桥中的连个二极管。 ...

图1,2是一样的,都是用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也没错,实际上图一图二是同一个接法,只用了全桥中的连个二极管。 ...

我以为他要桥式整流。如果一样的,楼主还问输出功率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也没错,实际上图一图二是同一个接法,只用了全桥中的连个二极管。 ...

哦,那请问这个还有没有别的接法?

网友:
就蓝蓝两线30V桥式整流输出功率最大吧

网友C:
图2电路是啥设计,左侧的两个二极管有毛用?只进不出当摆设?

网友D:
一和二是一样的啊,全波整流
如果要得到15V输出,改成两个全桥然后并联输出或者有可能的话直接并联副绕组再全桥应该是输出功率理论加倍吧
如果要输出30V,直接串接两副绕组然后全桥啊

不过,一般像您这种双15输出的,都用在小功放上,使用推挽电路以获得更大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2电路是啥设计,左侧的两个二极管有毛用?只进不出当摆设?

我还以为楼主画错了。楼主说与图1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和二是一样的啊,全波整流
如果要得到15V输出,改成两个全桥然后并联输出或者有可能的话直接并联副绕组再 ...

请问是不是这样子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子接??

你那样不行,要把副绕组拆开后,把你那个里面的黑线地方打开后重新绕,形成两组独立的副绕组,相当于两个绕组并联,反正是麻烦一些。
或者使用下面这种,使用两个整流桥然后并到一起输出

以上两种都是15V的直流输出
您那种接法不行,直接把两个蓝的接一起相当于是把正半周和负半周连接,电压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样不行,要把副绕组拆开后,把你那个里面的黑线地方打开后重新绕,形成两组独立的副绕组,相当于两个 ...

就是说用二个整流桥分别整流后再并连掉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2电路是啥设计,左侧的两个二极管有毛用?只进不出当摆设?

图2左侧二极管的共正极没有接线,也就是全桥的负极,也就没有参与工作,它俩根本没有电流通过,没有只出不进一说

网友:
割掉了一半的波,减掉了一般的输出功率吧

网友:
图一图二没区别呀 用肖特基的话 第一个功率大 全桥我没见过用肖特基封装的

网友:
  要想尽可能提供最大电流,只有保证两个绕组是双线并绕,同相位并联然后接全桥全波整流,如果不是双线并绕而是中间抽头,那按照图一接法就可以,也是全波整流输出,输出是15V
  要想提供30V电压,那图二中间抽头那里不接,改接全桥负极(左边,)这样输出是30V
  由于变压器功率(看标牌应该是35W,或叫35VA)已决定了最大功率,那么15V输出时电流最大等于35/15=2.3A,30V输出时电流最大等于35/30=1.16A,以上都是理论值

网友:
怎么改功率都不能超过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低,电流可以大些;桥式整流输出电压高,电流相对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二个整流桥分别整流后再并连掉起来

是这个意思,再加上其他的滤波电路就好了吧

不过,楼上楼下也都提到了一个最大功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无论是使用什么接法绕法,都不会超过它的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你需要把变压器输出的3根线 外面的胶布剪开,找到 黑线,拆除,把黑线上的两条线 和另外的那两条线分别并联。这样 15V的电流输出能力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