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枚ABB TA25 开关,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楼主(2020-11-14):
捡到一枚ABB开关,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底部带调节的 ?
拆开见分晓。

拆下来好多的接头

内部的铜条 。

这里开关部分比较复杂。

三根铜条 。

这是保险丝吗 。。。

完毕 ,做工还不错 。

网友:
可以呀,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热继电器,一般串在交流接触器和电机之间。做电机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
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
这是热保护继电器,一般用于电机过载过流保护,图片中说是保险丝的东西是电流检测的,有一定的电阻,当电路中电流过大,超过额定值后,这个地方会发热,里面的条状金属是双金属片,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形使电路断开,从而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