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PH80充电宝电芯鼓胀又缩回!

楼主(2020-11-14):
       年初亲友的罗马仕PH80充电宝故障情况是一灯闪烁不充电也不放电,拆解后怀疑ETA6884芯片问题,之后给电芯充满电就扔到柜子里闲置了。直到前天找工具偶尔又看到这个充电宝,但已经鼓胀的很严重(两块10000mAh的全鼓,未拍照)了,感到很遗憾!测电芯电压为2.7V,把电芯又充到4.2V鼓胀也没有消除,而后放置他处;但今晚偶然发现鼓胀明显有消除,见下面对比图:

侧面可见胶带有脱开

之前的拆解过程

静态耗电7.27mA,还是非常大的!

加焊ETA6884芯片后大多可以充放电,但静态耗电并未改善

网购的芯片

很小的,工具不得力,还未更换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电池鼓包很严重,快要炸的感觉,放了很久没管。后来想起来冲了一晚上电,第二天又好了,一点都不鼓了

网友:
里面一定有个弹簧,不信挖出来看看

网友:
怀了后,又生了,估计也死了。准备换新电芯吧!

网友A:
这种IC,只要焊盘上满锡,风枪加热锡化开,芯片轻轻放上去,镊子轻轻推几下,芯片就会自动归位,别因为它小就产生畏难情绪

网友B:
这是假怀孕,骗吃骗喝的伎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IC,只要焊盘上满锡,风枪加热锡化开,芯片轻轻放上去,镊子轻轻推几下,芯片就会自动归位,别因为它小 ...

芯片底部中间有散热片,感觉比较难。补焊也是用烙铁在板子后面用烙铁加热的,板子已经极其烫手了,但芯片锡层也没见明显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假怀孕,骗吃骗喝的伎俩。。。。。。。

没得吃喝那就彻底崩溃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底部中间有散热片,感觉比较难。补焊也是用烙铁在板子后面用烙铁加热的,板子已经极其烫手了,但芯片 ...

可能原厂是无铅的焊锡,老哥把焊盘的焊锡补换成有铅的63/37,然后加松香水,流动性会好很多,应该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底部中间有散热片,感觉比较难。补焊也是用烙铁在板子后面用烙铁加热的,板子已经极其烫手了,但芯片 ...

拆焊芯片,我一般都是加松香水,拆下来焊上去都快,流动性好了也不容易虚焊

网友:
这叫收放自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IC,只要焊盘上满锡,风枪加热锡化开,芯片轻轻放上去,镊子轻轻推几下,芯片就会自动归位,别因为它小 ...

类似的几年前我弄过CREE手电灯珠,觉得原装色温偏冷换成暖白,往焊盘和灯珠堆点焊锡和无卤素助焊剂,然后放好灯珠热风到焊锡熔化灯珠自动归位,更方便点的是锡浆。

网友:
这型号的芯片好像静态电流就是大,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几年前我弄过CREE手电灯珠,觉得原装色温偏冷换成暖白,往焊盘和灯珠堆点焊锡和无卤素助焊剂,然后 ...

锡浆的量得控制好,这个比较困难,毕竟没有合适的钢网,再一个就是锡浆保存比较麻烦点,时间久了容易干涸。

网友:
太容易鼓包了

网友:
锂聚合物的鼓包、跑电是常事,还是得买18650的,印象中罗马仕老款的Sense4/6都是18650。

网友:
原来是气鼓(假怀孕)~

网友:
国产锂电,通常是软包的,极容易鼓包,只要欠压一次就会鼓,欠压造成的胀气原因是内部出现副反应,对电池性能是有影响的,在后续的使用中可能会慢慢缩回,但鼓了心里就不爽。进口品牌的鼓包不那么严重,很多老设备,经过多年存放,电池还是老样子,当然性能肯定是会损失的,只是不鼓。

网友:
这是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