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扇

楼主(2020-11-14):
保险管炸了,保险管换过了,还没有通电试,什么容易坏呢,怎么修!

网友:
这货结构简单,不容易坏的

网友:
阻容降压供电,一般是5V/1W稳压管(D15)过热短路,或压敏电阻(RV1或R50)短路才会爆管。

网友:
就没有万用表吗?

网友:
双向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调速设计,为什么不搞成了个无级变速啊,还能节省掉大量元件。但这种设计会让电机噪音变的很大,不喜欢这种设计。
不如电机抽头来的轻松,噪音又低。或者使用电容、电感来分压。

楼主:
现在通电指示灯全闪报l报警,按开关没有反应,按键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