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拆个已经老化的aiwa头戴耳机HP-X350

楼主(2020-11-14):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不知真假,喇叭焊点很漏野,接线试听,低音效果挺好,效果层次还行,不是金耳朵,能想就行。有请主角

侧边

音量调节

包pi撸光了,掉落

拿条3.5接上不响,

拆开音量调节,内部一看,线以废了

取下棉皮,拆喇叭

线直接垃圾,试下喇叭全好,能听,留下这些全家福,简单装回

随便打理下,上次捡得那个舌簧老喇叭,金灿灿的,好养眼,虽然纸膜废了,接线手机直推靠近耳朵约10厘米还能听到响,不错,收起,谢谢观看

网友A:
买了副铁三角的,就用过一次,油性皮肤加上身体热容易出汗,这辈子是用不上头戴式耳机了,就算空调间里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副铁三角的,就用过一次,油性皮肤加上身体热容易出汗,这辈子是用不上头戴式耳机了,就算空调间里也一 ...

想着搞电脑上用来着,一般头戴的话冬天骑驴当保暖用,其他戴这玩意占地方。

网友:
楼主的爱华耳机是山货。

网友:
这种耳机有一次性的无纺布套保持清洁卫生,,我以前一直拿一次性口罩瞎绑住,

网友:
爱华这耳机还真不是山寨的,查了一下,90年代初上市的,算是古董了。线材的这种结构,还有调节音量的那个滑动变阻器都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现在是很难见到了。
看走眼了。
的确是山寨的,仔细看了一下,看到楼下的坛友的照片,又去对比了一下发现,楼主的这只爱华耳机,标志这个字体有点不对劲,a右边的下折角跟爱华正品用的有差别,而且排版也不像爱华了风格,爱华除了耳塞式的耳机,头戴式的logo大多都是斜着或者横着写的,这么竖着写的几乎没有。
我去国外的网站上找了一下,也找不到这个型号,设计风格和名称最接近的只有HP-XV303。这个是个监听耳机,所以没有调音量的线控,还有一款样子很接近的,底下也有这么一个大金条设计,(型号看不清)但它又是一款便携式的头戴耳机,没这么大,爱华还是大写的老logo。那应该这个耳机是当时那个年代憶造的产物。

网友:
线控一看就是山寨的 单元一股90年代地摊风

网友:
查了一下 这个叫X350的耳机估计是广东自创型号 光是印刷就印的5花八门
网上比lz印刷排版要好1点 但整行都歪的一只

再看看这个更像真货的字间

网友:
再来一副 注意字号又变了 依然同歪

又找到一只疑似真货的对照一下

网友B:
90年代买的爱华小宝贝和配套耳机还在,耳机好好的,能听,你这保管也太差劲了。

网友:
这不是老化,是废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代买的爱华小宝贝和配套耳机还在,耳机好好的,能听,你这保管也太差劲了。 ...

90年代爱华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