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抢”了个清华同方充电宝,顺便把电芯利用一下

楼主(2020-11-14):
少见清华同方的充电宝,外观蓝色,金属材质

由于板子坏了所以把它“抢”了过来,input/output均为5V1A,电芯为JBL的7000毫安,负载压降测过比较一般

找了个沙子电池充电宝的外壳,比清华同方的要大,开始改造

与DBK的5000毫安聚合物并联,快充更持久,针不戳,顺便加个胶让它别上下摇来摇去,底部来点3M双面胶

搞定,比18650的充电宝轻了点

网友:
升降压、指示分开的升压板故障率相对来说低点。。。

网友A:
应该是书本款公版外壳套件,贴清华同方牌子生产。下图的外壳我有两款,一款是贴牌紫光电子聚合物款成品,另一款是网购5节18650焊接款套件,原装单芯片驱动板故障,换成SY7066同步整流升压等好点的独立芯片驱动板。

网友B:
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真的没问题吗

分别加上保护板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真的没问题吗

同类型、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感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真的没问题吗

并联电压一样,应该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书本款公版外壳套件,贴清华同方牌子生产。下图的外壳我有两款,一款是贴牌紫光电子聚合物款成品,另 ...

18650多了就重,像板砖,还是聚合物或者混合一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类型、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感觉没有问题。

上次搞了三星2200X2,LG2600X2,国产半动力电2200X2,并联起来充电分别是3.9/3.8/3.7,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次搞了三星2200X2,LG2600X2,国产半动力电2200X2,并联起来充电分别是3.9/3.8/3.7,很奇怪 ...

这样累死电压高的,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累死电压高的,散了吧

不敢用,电压不一样就断电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