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Intel订制版SM2258G

楼主(2020-11-14):
前面有位兄弟发帖    Intel订制版SM2258G换主控开卡  我的好像也是一样  大家看下  故障和那个兄弟的相似  但分区软件可以看到分区和盘符这些 不能删除分区重新分区  也是一直闪灯   换2258主控  短接开卡就可以了吗   是短接我标记的还是短接J2  谢谢各位给个意见

楼主:
上图大家看下  是短接这个吗

背面

背面

主控 缓冲

主控 缓冲

闪存

闪存

是否短接此处

是否短接此处

网友:
建议实践出真知,Intel板子很迷,2.5板子有缺点阻和锁住空的,M2板子同理,死马当活马医态度就是换个主控试试能不能用,能用就行了,不能用就放弃吧

网友:
我来趁热打个铁(趁火打个劫)
有偿帮人换58G主控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02948&extra=
我上个月就换过了,换56k也行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948&extra=
我上个月就换过了,换56k也行 ...

请问下,换了主控HY M5R的这个颗粒,用什么工具开呢,求压缩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