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水平仪

楼主(2020-11-14):
一个水平仪接错电源不能开机了,拆开检查一个芯片发烫应该是坏了,芯片是b(8)x6l的一个芯片,请问这个在某宝怎么搜索啊

网友:
查了一下,芯片应该是MCP1640,资料显示是升压芯片,看电路也比较对应,好不好使不知道,你买个试试,不好使别找我,不要买错了,这芯片有两种不同封装的
补充内容:刚刚看了一下PDF,完全不像,但是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这个
再次补充:又查到一个A06A9ZA,没找到pdf,再加两张图片,查到的信息

网友:
可以试试B6288

网友:
BL9309CB6TR

网友:
明显是个B,大写B

楼主:
已更换6817d解决。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2021-12-08):
6脚换成5脚 竟然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