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11-15):
如题。
用与不用,有何不同?

对百度很失望,又翻不出去,只有来此请教高手。

请不要复制粘贴那些无用的东西,如:原理介绍,特性介绍,结构揭秘……

网友:
当你明白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原理和功能,你就知道它的作用了。如果说双向触发二极管没有作用,我相信那些大牛不会研究这个并生产出来。

网友A:
双向触发二极管 就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二极管,不过就是要满足条件而已。例如 DB3 就是电压大于 28V 就导通,反之不调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触发二极管 就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二极管,不过就是要满足条件而已。例如 DB3 就是电压大于 28V 就导通, ...

你说的是导通电压28V的普通二极管,而不是触发二极管。触发二极管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负阻效应,所有应用都是基于这负阻效应而产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导通电压28V的普通二极管,而不是触发二极管。触发二极管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负阻效应,所有应用都 ...

说得对,按其说法可以两个28伏稳压管串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触发二极管 就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二极管,不过就是要满足条件而已。例如 DB3 就是电压大于 28V 就导通, ...

你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假设28v稳压管是这样的,输入28.1输出大概就是0.1v,那28v压降在稳压管上了,低于28就不导通。db3假设输入28.1v会雪崩导通,导通速度也较快,而且有负阻效应,输出不是0.1而是大概5.1v左右,导通后自身压降会低于导通电压,这个就是负阻特性~

楼主:
可控硅是用电压触发的。那么,我直接加载一个触发电压,也能触发工作。为什么还要从串联一个触发二极管呢?
这个二极管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对触发电压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需要这种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是用电压触发的。那么,我直接加载一个触发电压,也能触发工作。为什么还要从串联一个触发二极管呢? ...

普通可控硅门极触发电流大概几个ma左右(一般2-15),为了减小rc触发电路的功耗和体积都选择很小功率高阻值小容量电容,如果要直接提供10ma电流那电位器的功率和电容容量体积要很大,如果用一颗db3就可以把电位器的功率体积和电容容量体积大幅降低,rc触发每个半周储能时db3未到导通电压将电容充电回路和门极触发电路隔离,电容得以用小电流充电,当达到触发电压时,db3导通,电容存储能量瞬间释放出足够驱动可控硅门极的电流使可控硅开通。如果没有db3,小电流被门极下拉钳位,电容电位很难上升,也就触发难或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可控硅门极触发电流大概几个ma左右(一般2-15),为了减小rc触发电路的功耗和体积都选择很小功率高阻 ...

感谢回帖。虽看的似懂非懂,但仍感谢。

网友(2021-02-17):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是用电压触发的。那么,我直接加载一个触发电压,也能触发工作。为什么还要从串联一个触发二极管呢? ...

配合电位器、电容来控制触发角的。没有它控制不了可控硅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可控硅门极触发电流大概几个ma左右(一般2-15),为了减小rc触发电路的功耗和体积都选择很小功率高阻 ...

要是配合电路图说明就完美了,师傅.

网友:
导通电阻很小

网友(2023-09-20):
我是小白,楼上的师傅们都讲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不过看了所有回复还是似懂非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按其说法可以两个28伏稳压管串联即可

应该是并连。像限幅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并连。像限幅那样。

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