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804的套装,求鉴定

楼主(2020-11-15):
淘宝买的,机器底下有字,螺丝有拆痕,店家说就这样,大家帮忙看看吧

楼主:
扳机上还有记号笔画了一道

网友A:
多钱?如果是二手机价格,那就无所谓了。能用就好

网友B:
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厉不厉害
二手店无非就是故障拼装旧的换壳那几种,价格差不多好用就行不要纠结全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如果是二手机价格,那就无所谓了。能用就好

新的,电池也松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厉不厉害
二手店无非就是故障拼装旧的换壳那几种,价格差不多好用就行不要纠结全新这个 ...

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厉不厉害
二手店无非就是故障拼装旧的换壳那几种,价格差不多好用就行不要纠结全新这个 ...

这个看得我一脸懵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厉不厉害
二手店无非就是故障拼装旧的换壳那几种,价格差不多好用就行不要纠结全新这个 ...

你这个怎么看起来怪怪

网友:
淘宝搜的前几位啊,德国进口日本米沃奇中国制造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如果是二手机价格,那就无所谓了。能用就好

新的价格

网友:
拼装的  原装的螺丝绝对没划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扳机上还有记号笔画了一道

美沃奇的机器应该看一下夹头和缝隙就能看得出来是否为样机、拼装机了;
但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听声音------喷薄欲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沃奇的机器应该看一下夹头和缝隙就能看得出来是否为样机、拼装机了;
但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听声音------ ...

声音如何辨别啊,夹头有上面特征吗?

网友:
不正常,大厂的新机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东莞造的,拆开看下

网友:
米沃奇会有中文名在产品上?

网友(2022-05-07):
后面几张图片拍虚了,看不清

网友:
如果是按1000买的新机,螺丝有拆卸痕迹就不正常,如果是五六百买的就无所谓了,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