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观看家中的监控,非要APP吗?

楼主(2020-11-15):
想远程观看家中的监控。
有没有办法直接连接?就是说不经过第三方平台。

网友:
不通过第三方平台人家怎么截取你的隐私?

网友:
能连接到家里网络的就行,不用APP。比如通过V P N,通过映射外网端口,网页看还可以通过反向代理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看到自己的监控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看到自己的监控内容

打电话能知道内容?这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电话能知道内容?这是什么高科技?

看你也不是完全不懂。所以只能依附平台看啊,最不济也要用app无线连接摄像头,还是要通过第三方,所以没辙。

网友:
这里面有部分条件需要解决,一个是从外网登录你家摄像头的地址,一个是软件APP或平台。目前监控摄像头安装时分配到的大部分是内网IP,你从外网想看正常情况下是没法查看的,因为你没有IP;如果有固定IP,那么不用APP,IE浏览器的方式也可以登录到摄像头的IP地址然后进入管理页面查看。但一般情况下个人使用时都没必要用固定IP(很贵),所以只有登录摄像头厂家的服务器然后通过你绑定的账号来查看。

网友:
多花些银两租一个固定的公网IP,在路由器上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2024-08-04):
需要有自家的公网IP,用端口映射也许可以

网友:
登陆摄像头/录像机网页,用路由限制连接录像机公司平台,把摄像头/录像机做映射,不过好像还是经过了映射平台

网友B:
这个问题有解:
家里放一台电脑,外地用todesk,向日葵等远控软件控制家里的电脑,即可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解:
家里放一台电脑,外地用todesk,向日葵等远控软件控制家里的电脑,即可解决楼主的问题 ...

向日葵等远控软件就已经经过第三方了

网友:
不通过第三方那就不能联网,不懂网络个人发射业务 .

网友:
打个电话,叫家里人帮你看一下现在的ip,人后就好弄了!
不想用浏览器,可以自己写一个,就齐了

网友:
三方不三方的,联网就有风险,大品牌的安全性方面做的好点

网友(2024-09-03):
最早的时候不就动态域名加端口映射访问录像机吗

网友:
通过ipv6网络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电话能知道内容?这是什么高科技?

我猜是像传真机一样把画面转化成声音在电话中传输?

网友:
哪有不通过第三方平台这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