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洗脑广告评书机并改成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0-11-15):
前段时间家里收到一个洗脑机,就是下图的玩意

拆了看看
开壳了
拆出来
主控特写
杰里的解码芯片,阉割版,不带上下曲功能
其他的
有张TF卡,拔出来插在手机上,看看里面是啥
(才128MB,就一堆广告,还剩6.几m)删了放歌,竟然可以播放,还支持mp3,wav,aac等音乐格式,奇迹啊!
看看电池(锂电池的一种)
喇叭
玩具级别
全家福

总结:这次的评书机很好改,只要换自己要听的歌就行了,但是喇叭过差,电池容量过小,播放没有上下曲功能。
希望有大神能看出来怎么增加换曲功能,万分感谢!

网友:
洗脑神器还送电池和卡不错

网友:
关键供电的不是18650,是法拉级的 电容、电容、电容...

楼主:
刚刚手贱换喇叭,短路了一下好像把功放搞坏了(之前放歌不发热,现在放一分钟就烫手)

网友A:
这玩意哪里有的搞来?也想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
还不错,用上14500电容式锂电池了。貌似锂电池没加保护板,愿意的话,可以加个锂电池保护板,锂电池可以用得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哪里有的搞来?也想弄一个来玩玩

以前电视购物信息共享了
不过试试打上面的电话问他们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电视购物信息共享了
不过试试打上面的电话问他们要

等接电话时候 人家讲是数码论坛过来的吧

网友:
花点钱买个淘宝19元包邮机器完胜这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手贱换喇叭,短路了一下好像把功放搞坏了(之前放歌不发热,现在放一分钟就烫手) ...

类似情况我也遇到过,给服务器拆机风扇拆除线圈,重绕匝数减半双股并联,再把转子改成钕铁硼,发现三洋11967无刷方案对电源接触要求高,接触不良启动容易烧管短路,原装台达拆机风扇超柔和缓启动,大功率管版本无刷驱动板最耐用,接触不良只是转速慢,接触良好后慢慢加到全速,可惜的是后批次缩水成小功率管无刷驱动。楼主的播放器至少没有加密,可惜的是上电维修悲剧,下次维修的时候,最先去除电池和电容放电,烙铁尽量接地等。

网友B(2021-12-23):
帮我看下这个怎么搞,白色的是开关,另外四个黑色的分别是上一首下一首,音量+-,
港宏FLASH芯片kh25l12835fm2i-10g 存储器芯片

ATMEL/爱特梅尔 24C02BN-SU27 SOP8 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下这个怎么搞,白色的是开关,另外四个黑色的分别是上一首下一首,音量+-,
港宏FLASH芯片kh25l1283 ...

看不清型号,外观上感觉u3应该是存储器,这种不好整,旁边三个触点应该是可以和电脑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型号,外观上感觉u3应该是存储器,这种不好整,旁边三个触点应该是可以和电脑通信的 ...

型号附在超链接上了,可以跳转到其他页面

网友:
这些机器是从哪里领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型号,外观上感觉u3应该是存储器,这种不好整,旁边三个触点应该是可以和电脑通信的 ...

图片下面有型号链接

网友(2024-03-07):
关键是免费送的

网友:
不错了,系统齐全

网友:
看坛子里面坛友常说经常得到这些种类的机器,但是这么多年我怎么一个都没收到呢?嗯嗯,思索半天,可能人品的问题。。唉。。

网友:
骗子送是来准备给你洗脑用,结果被你洗脑改成音乐播放器,反问骗子送错了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