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看看这个可调电源上面这些电位器是调整什么的

楼主(2020-11-15):
大家看看这个可调电源上面这些电位器是调整什么的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洞,下面也是电位器

网友A:
被打磨的芯片是啥?LM339?LM324?,是运放嘛,电位器是不是匹配基准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打磨的芯片是啥?LM339?LM324?,是运放嘛,电位器是不是匹配基准电压的

这是别人的图也不全

网友:
adj 调整调整i电流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