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可来博的插线板大家看看。里面感觉一般

楼主(2020-11-15):
红外线遥控可以打开的,但实际实用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己就打开电源了,不知道是不是手机的原因,后来干脆把红外的探头直接掰到壳子里了,好象没有出现自动打开电源的问题,里面感觉很一般啊。。

网友A:
这个是智能插座,还是联动断电的?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大万用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智能插座,还是联动断电的?

关掉其中一个的 电源其它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大万用接口啊

咸鱼货,有瑕疵。。。如果关掉绿色插口的电源,除直通外其它立刻全断电。。

网友:
看上去挺高大上的,其实并无。。

网友:
不打开还以为是真正的高档货色了

网友:
这做工还不好?看来都喜欢所谓一体铜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