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威克士20V的工作灯

楼主(2020-11-15):
上次咸鱼买了两个威克士20V的转接件,带插脚,想做个灯,但这个转接的不好改,只能再外挂一个上去,于是用软件Auto fusion 360边学边设计了个外挂件,厚着脸皮叫同事的朋友打印了一下,装上去完美。灯5块多,转接件15元,总共20元,买闲鱼上买成品便宜个20的样子,动手有乐趣。
太粗心,上面的两个孔钻错了,要钻在下面的,下回打个橡胶塞进去

网友:
沙发?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没有低压保护,会过放导致电池保费的,插脚完全不用买,用防水接线盒自己做一个就行,我都做过四五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低压保护,会过放导致电池保费的,插脚完全不用买,用防水接线盒自己做一个就行,我都做过四五个了 ...

你过放保护板用的是哪个,有推荐么?

网友B:
请问楼主灯多少w 的,亮不?可以PM一下灯的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开车了…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灯多少w 的,亮不?可以PM一下灯的购买链接吗,谢谢

我淘宝搜货车倒车灯,一大堆,好像是9.9,我用了5块的特价版红包,4.9入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过放保护板用的是哪个,有推荐么?

咸鱼很多,就是威克士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