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一条电源连接线!

楼主(2020-11-15):
过程比较简单,大家看成品吧。

网友:
修的可以用,但是可以用那种几件套的DC头,换了以后美观一些。

网友A:
这款免焊接头有个好处,遇到正负极相反设备无需烙铁,只需改锥可以快速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免焊接头有个好处,遇到正负极相反设备无需烙铁,只需改锥可以快速对调。 ...

你说的对,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