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YYB60YA10-110电压力锅维修问题

楼主(2020-11-15):
苏泊尔CYYB60YA10-110电压力锅通电后,加热指示灯亮片刻,稍有加热,继而跳转至保温指示灯亮,等几分钟时间后,又跳转至加热指示灯亮,又稍有加热,再次跳转至保温指示灯亮,不能正常加热工作。请教高手指点解决问题或者提供使用说明书供本人参考。谢谢!

网友:
貌似压力开关有问题,建议送修,个人没有压力表调压力开关困难,容易冲锅发生危险。

网友:
家里也有这电压力锅,做粥时压力好像上不来,粥流的到处都是,是不是密封圈坏了?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A:
底盖打开把压力开关触点轻轻打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盖打开把压力开关触点轻轻打磨下

接触不良?

网友:
没有几个元件柝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