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增程器启动器 怎么接启动线

楼主(2020-11-15):
师傅们 增程器启动器电启动线 是哪个  细红线和细绿线是吗

网友(2021-01-25):
怎么增程呢?烧油吗?

网友A:
这个增程应该是假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搭配汽油发电机用的

网友:
榨干电瓶最后一个毫安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增程应该是假的吧?

发电机增程还有假?

网友:
如图紫薯布丁

网友:
刹车的时候能量回收,可以的

网友:
电动四轮用的增程器,上楼接线明了,准备也加一个。